串口复用如何处理232电平和TTL电平的相互隔离?

楼主(2013-09-25):
如题:串口复用时如何处理232电平和TTL电平的相互隔离?
单片机串口需要接max232和GPS,分时复用
如何避免两种电平相互影响?

网友A:
简单一点二极管隔一下就行,主要是单片机rx脚,tx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二极管隔一下就行,主要是单片机rx脚,tx不需要。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