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输出的Vol即Low-level output volttage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3-09-25):
芯片输出的Vol即Low-level output volttage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
这个是半导体生产工艺决定,是由芯片原厂决定的。他定了以后,你只能去设计你的参数去满足他那个条件。
比如CMOS生产工艺,和TTL生产工艺,两者的Vol一般都不同。

楼主:
和IOL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