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虚拟机下ubuntu的串口连接不上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9-25):
在虚拟机下的ubuntu上创建一个串口,想让其和电脑主机上的串口连接在一起使用minicom,在打开ubuntu的电源是提示这个信息,请问怎么解决啊!Cannot connect the virtual device serial1 because no corresponding device is available on the host.  求哪位大神指点!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虚拟机跑在主机上,不用虚拟串口这个没法连吧?

网友B:
主机把相应的串口资源分给虚拟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跑在主机上,不用虚拟串口这个没法连吧?

谢谢,解决了,我的串口线有问题,换一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把相应的串口资源分给虚拟机了吗

谢谢,解决了,我的串口线有问题,换一条就好了!

网友:
推荐一个软件,度娘“虚拟串口”,希望有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