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Tmega128A的外部晶振问题

楼主(2013-09-25):
电工们,今天搞AVR   ATmega128A遇到一个神奇的问题,程序能烧,能仿真,就是外部8M晶振不起振,换了一片已经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就一切OK,外部晶振就能起振了,按道理,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前辈们,有没可能是单片机质量问题(前后两片单片机不是一个批次),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熔丝配置完全正确?

网友A:
估计是被设置成内部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被设置成内部晶振了

但是好像单片机没工作,液晶没字

网友B:
可能是晶振的谐振电容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晶振的谐振电容不匹配!

20P,原来也以为是这个原因,特地换了一次,好像还是没用

网友:
熔丝位选择外部晶振!

网友:
根据描述,99%的可能性是熔丝位设置

楼主(2015-03-21):
也解决,熔丝位忘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