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带lcd驱动的IO口内部电路

楼主(2013-09-25):
如题,在一些ARM芯片上是有带lcd驱动的io口的,手册显示只能输出,不知道里面具体的电路是什么样的,希望大牛来解答下。

楼主:
没人来解答吗??

网友A:
具体电路估计厂家不会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电路估计厂家不会提供。。

额,我以为这种驱动电路没什么保密性呢,只是想看看输出的电流多大,以用来驱动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以为这种驱动电路没什么保密性呢,只是想看看输出的电流多大,以用来驱动led。 ...

http://www.amobbs.com/thread-739682-1-1.html
参考这个就行。

网友B:
你想用arm的驱动控制器端口来控制LED,你要查一下你的led需要多大的电流才能点亮,然后查下你使用的arm的IO驱动电流可以有多大就可以了!arm里面的lcd控制器,不会公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arm的驱动控制器端口来控制LED,你要查一下你的led需要多大的电流才能点亮,然后查下你使用的arm的IO ...

恩,谢谢,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考虑的,不用考虑具体电路,只看驱动,但是在一些工用ARM9上有一些引脚是用来做特殊驱动的,不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