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摄像头把摄到的即时视频通过无线发送,发到单片...

楼主(2013-09-25):
用无线摄像头把摄到的即时视频通过无线发送,发到单片机,再用液晶显示即时图像,求思路。(不准备用WIFI)诸位大神求思路!

网友:
问题是用多高像素的摄像头和多高主频的单片机,不用WIFI只能用2.4G数传,就前面的限制估计用232传也差不多够了

网友:
你液晶刷屏那得多快啊,单片机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座等大侠普及2.4g数传图像的知识

网友:
有意思,不知道应该怎样玩。

网友:
单片机 不行 就是可以  屏幕也比较卡 的

网友:
单片机是可以  但是不是51

网友:
不用wifi 没问题, 不用单片机也没问题. 直接视频发送, 接收端直接出视频,连接液晶显示器/带av输入的. 无线视频收发器, 听起来和板块有点远了...

网友:
用WIFI多好啊,为嘛不用呢

网友A:
我给楼主个思路。其实用wifi可以做的很简单,你知道openwrt开源路由器固件项目吗?买个带USB接口的小路由器,刷openwrt固件,接上USB摄像头。在另一边用PC或者手机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就可以在浏览器里看到摄像头的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楼主个思路。其实用wifi可以做的很简单,你知道openwrt开源路由器固件项目吗?买个带USB接口的小路由器 ...

谢谢,,,,,,,,,,,,,,,,,,,,,,,,,,

网友:
10楼的思路正解
鄙人正在努力试验呢~~~~~~~~~~~~~

网友:
哎,没玩过不会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希望你早日做出来。

网友(2014-09-20):
不知道lz做出来了吗,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用WIFI,带宽够吗?

网友:
假如传送jpg压缩图像的话,24l01可以胜任,分辨率不要调太高,图像显示51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