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Atmega324PA PD5 PD6 做按键,只要一按,电流立马上升。

楼主(2013-09-25):
Atmega324PA  PD4 PD5 PD6 做按键,4.99K上拉到5v,通过按键接到地,按键并一个电容。
其中PD4,按键功能正常。
PD5,PD6,只要是按键一按,CPU功耗立马上升到150mA。有些发烫,但是按键功能工作都正常。
更加诡异的是,用镊子短接按键两个脚或是CPU的PD5,PD6到地,不会出现电流上升问题。
用稍微长一点的导线进行短接PD5,PD6,立马出现。
出现电流上升后,CPU复位,没有反应,非得CPU断电后才会正常。
将CPU的程序擦除,也是一样现象?

网友:
哈哈,我也犯过这样低级错误,把各io方向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