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工具链问题:exec: 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

楼主(2013-09-25):
用的是天嵌编译好的工具链,安装路径是/opt/EmbedSky/4.3.3,然后将该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在/opt/EmbedSky/4.3.3/bin 下执行 ./arm-linux-gcc -v提示./arm-linux-gcc: line 3: exec: arm-none-linux-gnueabi-gcc: not found。opt/EmbedSky/4.3.3/bin 路径下的文件如图片所示。google了下,有的说是环境变量的问题,路径没有添加进去,问题是我已经将路径添加进去了,退一步讲,就算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但是我是直接在安装目录下的bin下执行./arm-linux-gcc -v 的,如图 所示。这样就和环境变量没关系了,也不是提示没有arm-linux-gcc这条命令。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接执行一下arm-none-linux-gnueabi-gcc看看,你敲下ls -l看看,arm-linux-gcc应该是个软链接。

网友B:
好像安装包有问题,用友善之臂的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执行一下arm-none-linux-gnueabi-gcc看看,你敲下ls -l看看,arm-linux-gcc应该是个软链接。 ...

arm-none-linux-gnueabi-gcc可以执行,arm-linux-gcc不是软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安装包有问题,用友善之臂的安装试试

换友善之臂的4.5.1版本交叉编译工具链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none-linux-gnueabi-gcc可以执行,arm-linux-gcc不是软链接。

你 ls -l 截个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ls -l 截个图贴上来看看~

链接文件的颜色和普通文件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是比较鲜艳的哪一种(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颜色)。ls -l后的效果,如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