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AVR自带AD测量比VCC大的电压值?

楼主(2013-09-26):
书上说:AD模拟输入范围为0-VCC,问题来了……
我用的单片机VCC是3.3v输入,但是我却想用它来测量锂电池的电压来做电量显示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必要的时候再op缓冲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必要的时候再op缓冲一下

+1,将测量电压先等比例减低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将测量电压先等比例减低就好办了

不过,这个好像还挺麻烦的
有比较简单的ADC芯片可以借助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必要的时候再op缓冲一下

谢谢……

网友C: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个好像还挺麻烦的
有比较简单的ADC芯片可以借助的么?

电阻分压难道比外加个简单ADC芯片麻烦?

网友D:
分压是目前知道的最简单的方法    没有之一

网友:
从来都是简单电阻分压

网友:
也没什么op缓冲,电压跟随什么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压是目前知道的最简单的方法    没有之一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E:
给你个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软件大神?

VCC
R1
|------ADC
R2
GND

网友G:
电阻分压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参考: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電阻分壓,精度堪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阻分压还麻烦?

是我水,没搞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大神?

VCC

水到家的菜鸟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参考:

分压电阻取值问题,取多大的比较理想,有什么依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大神?

VCC

分压电阻取值,取多大比较理想呢?

网友:
别太小就行,太小了影响被测信号;而且更加费电。

网友:
你找常用的试试效果呗,比如找两个10K的,反正不行可以换别的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13L的朋友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L的朋友画的图

分压电阻取多大合适呢?

网友:
尽量使电池最高电压时的分压值与你的VCC接近

网友H:
分压算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压算比例

好的,谢谢!

网友:
千分之一精度电阻,效果更好。

网友I:
如果是测量锂电池,还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0.6~0.7的压降……
因为锂电池最高就4.2,剪去0.7以后就落入一般芯片3.3~3.6的电压范围了。
锂电池的有效工作电压是3.6~4.2,一般低于3.6v,电池的电量就少于7%了
考虑到动态的负载,一般3.6v以下直接可以认为电池已经小于3%。

做简单的电压监控,你只要检测ADC采样电压是否小于3.0v就可以判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测量锂电池,还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0.6~0.7的压降……
因为锂电池最高就4.2,剪去0.7以后 ...

想在液晶上显示锂电池的电量,像手机上五格的那种效果……有人说可以通过ADC测电压来实现
求指点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想在液晶上显示锂电池的电量,像手机上五格的那种效果……有人说可以通过ADC测电压来实现
求指点 ...

锂电池电量与电压的关系曲线,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相同容量,你测量到的电压与温度,放电电流,电池老化程度都有关系,
如果你的设备电流是基本恒定的,那么你需要针对温度以及电池的老化程度进行修正,针对温度好办,针对老化程度往往并非那么容易,简单可以通过记录电池的充放电次数来进行修正,从本质上说可以通过测量电池的内阻来修正(针对内阻来修正的著名算法有TI的阻抗跟踪算法——而且是未公开细节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想告诉你……根据电压来显示电量在没有足够算法支持和其它测量参数的情况下,基本是不可靠的。
你也就显示个大概就可以了,你可以去查一下OCV-SoC曲线,或者又叫座EMF-SoC曲线,你可以粗略的理解为电压和电池容量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锂电池电量与电压的关系曲线,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相同容量,你测量到的电压与温度,放电电流,电池老化程 ...

谢谢耐心、详细、专业的解释。
我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