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Filter_Solutions_10,非常实用且好用的滤波器设计软件

楼主(2013-09-26):
Filter_Solutions_10 是功能强大的数字,模拟滤波器设计软件,非常实用,有了这个神器,以后就不用苦逼的按公式算截止频率了,不多说了 直接上软件,喜欢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玩玩,XP系统下可以运行,WIN7,WIN8下能不能运行还有待大家实践。

网友:
解压错误。

网友:
压缩包错误!
无法解压

楼主:
上传错误啊。

楼主:
今天无法上传7M的文件了,等明天上传吧

网友A:
搭车分享一个 TI的有源滤波器设计软件
http://www.ti.com.cn/tool/cn/filterpro

免费,无需破解

网友B:
13.2.5 可以用在win7系统里面,那天准备上传,公司网络太卡,现在家里没有。。。。。

网友:
只能算无源的。其实无源的用电阻代替电感就OK了。没必要用他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2.5 可以用在win7系统里面,那天准备上传,公司网络太卡,现在家里没有。。。。。 ...

网友(2014-04-11):
通用4阶有源滤波器模块经过精心设计,用户可以利用它设计出自己想要的不同种类的滤波器。该模块主要特点:
1、支持4种滤波器: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2、每种滤波器采用sallen key型,可自由设计参数。
3、采用高速双运放芯片,默认配置成4阶低通滤波器,频点在80K-100K之间。
4、用户可以任意配置,使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更快得到设计结果。
5、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SIG_IN为信号输入端,SIG_OUT为信
号输出端。
6、工作电压:典型 5V。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937055714

网友(2014-07-07):
安装上了,主程序替换后可以激活,即使还不知道如何使用,有请指点道路。

网友:
大师傅士大夫但是

网友:
一直在用,支持一下

网友(2014-09-18):
谢谢,
下来用用。

网友:
谢谢l楼主分享,下来备用。

网友(2014-12-06):
正在找啊谢谢啊

网友(2015-05-19):
多谢楼主,还是咱阿莫好~

网友:
留下备用,谢谢

网友(2015-08-18):
有源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 Wiz PRO,要比TI的filterpro简单易用,参数好调整。Filter_Solutions_10做无源滤波器调试更方便,可以把自己有的电阻电容库以txt方式倒到软件里,以后仿真就直接调用,避免了每次手动调阻容值

网友(2016-03-17):
真的好用吗看看?

网友:
真的好用?试试看

网友:
试用一下下

网友:
make 滤波器

网友:
试用一下

网友:
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是个很好的软件

网友(2016-11-29):
开始研究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分享一个 TI的有源滤波器设计软件
http://www.ti.com.cn/tool/cn/filterpro

在哪下载啊,亲?

网友:
看到lz头像好好笑

网友A:
刚登了下网址,变成在线版本了。 不用下载,直接在线使用。

http://www.ti.com.cn/tool/cn/filterpro     有个图片下边,点击 start design 就可以使用了

原来的版本到哪下载,还真不清楚

网友:
是一好软件,下载后补充说明一下   将文件直接覆盖就成和谐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登了下网址,变成在线版本了。 不用下载,直接在线使用。

http://www.ti.com.cn/tool/cn/filterpro   ...

就在你说的图片上方写着“Download FilterPro v3.1”,蓝色链接,捉急啊。

网友(2017-05-09):
功能强大的数字,模拟滤波器设计软件,非常实用

网友(2018-07-28):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ti也有类似的软件,也挺好用的

网友(2018-08-30):
谢谢楼主分享!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Filter_Solutions_10 了解了了解

网友(2018-11-09):
滤波器设计软件  收下

网友:
刚好有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明天下载一下看看怎么用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的软件解压出现错误?

网友:
安装成功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