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EEPROM有时能写进去有时写不进去

楼主(2013-09-26):
#include <pic.h>         //使用单片机PIC16F628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hour1;
//#define                SOFT_VALUE 250 //(140-1) //0-69
void tmint(void)  //PIC16F628A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4ms计一次
{
T0CS=0;
PSA=0;
PS2=0;
PS1=1;   //1:16  4M晶振16us计一次 250次计时4ms
PS0=1;
//PSA=0;
TMR0=6;
T0IF=0;
T0IE=1;
//PEIE=0;
}
void t1mint()  //PIC16F688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总计500ms
{
TMR1H=0x0B;
TMR1L=0xDC;
T1CON=0b00110101;  //(FOSC/4)  8分频
PSA=0;
TMR1IF=0;
TMR1IE=1;
PEIE=1;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0IF&&T0IE)  //4M晶振计时4ms
   {
    T0IF=0;
    TMR0=6;

   }
   if(TMR1IF&&TMR1IE) //4M晶振计时500ms
   {
    TMR1IF=0;
    TMR1H=0x0B;
    TMR1L=0xDC;
    if(PORTA==0xff)
        PORTA=0x00;
    if(PORTA==0x00)
        PORTA=0xff;
   }
}
void IO_init(void)
{
    CMCON=0x00;
    TRISA=0x00;
    TRISB=0x00;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EEAddr)
{
unsigned char ReEEPROMread;
EEADR = EEAddr;
//EECON1 |= 0b00000001;
//CFGS = 0;   //PIC18F中要用到
//GIE = 0;
RD = 1;
//NOP();
hour1 = EEDATA;  //EEPROM的读数据
RD = 0;
//GIE = 1;

return ReEEPROMread;
}
void eeprom_write_shuju(unsigned char EEAddr2)
{
EEADR = EEAddr2;   //EEPROM的地址
EEDATA = 1;   //EEPROM的写数据

//EEPGD = 0;
//CFGS = 0;    //PIC18F中要用到
GIE = 0;
WREN = 1;

EECON2 = 0x55;            //必须按这样的时序
EECON2 = 0xAA;
WR = 1;
while(WR==1);   //等待写操作完成
GIE = 1;
WREN = 0;
}
void vari()
{
   hour1=0;
}
main()
{

IO_init();
vari();
tmint();
t1mint();
GIE=1;
eeprom_write_shuju(0);
while(1)
{

}
}

简单程序如上
往EEPRoM地址0写入数据1,却有时能写进去有时写不进去,不知是何原因
使用单片机型号PIC16F628A

网友:
读eeprom函数没有调用,返回的变量搞错了
排版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MPLAB 8.8版本读出芯片代码,导出到一个文件夹,再用上传图片中的这个烧录软件打开这个代码看EEPROM中的数据的,发现不对的

网友:
你是不是EEPROM保护打开了
另外5v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的程序有問題,在讀的部份。

网友:
可参考PICC里自带EEROM.H文件来检查,或者直接使用库函数

楼主:
恩,程序有问题,还有5V电源也不稳。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试下写时每个指令延时长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程序有问题,还有5V电源也不稳。现在已经好了

问题找到了,可以说一下么,这样可以为后来的人借鉴.............

网友:
用PICC编译器提供的函数:
i = eeprom_read(EEPROM_ADD);
eeprom_write(EEPROM_ADD,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可以说一下么,这样可以为后来的人借鉴.............

现在正常了。主要是5V电源不稳

楼主:
谢谢诸位指点

楼主:
还有就是LVP使能了,致使有些功能不正常,禁掉就各种功能正常了

网友:
一般的问题都是出在写eeprom时的间隔时间太短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