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语言编程技巧

楼主(2013-09-26):
假如我用单片机的几个IO口通过一定的时序操作一个设备,这些IO口已经在程序中宏定义过了,相关的驱动程序在此宏定义基础上也已经写好。但是我想在程序中动态的分时去操作多台一模一样的设备,仅仅是IO口不同而已。如果能在程序中动态的去改变那些设备IO口的宏定义即可,但这个显然不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也就是说,所有设备仅仅是物理IO不同,但在程序运行期间共用一套驱动函数。

网友A:
物理层和底层分离

网友:
可能用指针也比较方便 寄存器也是个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层和底层分离

我现在的驱动相关的函数特别多,要操作不同的设备,也就是IO口定义不同而已,我就想,有什么方法,能让所有的驱动函数可以共用。
我想到一个方法,是所有函数多加个参数,判断是哪个设备,但因为函数太多了,这样也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驱动相关的函数特别多,要操作不同的设备,也就是IO口定义不同而已,我就想,有什么方法,能让所 ...

与程序时,过程运算不应该用到IO口的,IO只作为输入和输出时使用.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当你输出时,判断一下输出到哪个IO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樓主似乎不知道,帶#的語句,執行者是編譯器,而非單片機?
所以你需要的是一系列的(指針)變量,而非宏定義。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把你的IO宏定义操作,改成函数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似乎不知道,帶#的語句,執行者是編譯器,而非單片機?
所以你需要的是一系列的(指針)變量,而非宏定 ...

嗯,宏定义我知道不行,看来只能用函数指针了。把IO口的动作封装成函数,然后在调用所有驱动程序时,把最底层函数通过指针指向不同的IO口动作函数。

网友:
比如
#include <xxx.h>
void td(int time, char * p)
{
    if(time == 1)
    {
        p = P1;
    }
    else
    {
        p = P2;
    }
}

void op(void)
{
    *p = 0x01;
}

void main(void)
{
    char * p;
    while(1)
    {
        td(1, p);
        op();
        td(2, p);
        op();
    }
}

网友C:
这里有同样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08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同样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088-1-1.html

谢谢,我定义了个全局变量,直接在最底层操作IO口时判断全局变量,从而操作不同的IO口,所有上层函数都不需要动了。使用时改变全局变量就行了。这样理解简单,我已经改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定义了个全局变量,直接在最底层操作IO口时判断全局变量,从而操作不同的IO口,所有上层函数都不 ...

用全局变量来处理这个问题,你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从你的描述来看,代码结构并不简单……我要提醒你,由于你使用了全局变量,这就成为了多个任务的共享资源,
你要为这个全局变量,以及全局变量直接相关的底层IO建立临界区,否则,在涉及到简单的多任务,甚至是前后台
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全局变量来处理这个问题,你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
从你的描述来看,代码结构并不简单……我要提醒你 ...

谢傻孩子提醒,我这个虽然驱动相关的功能程序复杂了些,但主程序调用还是比较简单的分时调用,我会注意这点的。

网友:
#define ADC1_Port           GPIOB
#define ADC1_SCK_Pin        ADC_SCK1
#define ADC1_SDA_Pin        ADC_SDA1

#define ADC2_Port           GPIOB
#define ADC2_SCK_Pin        ADC_SCK2
#define ADC2_SDA_Pin        ADC_SDA2

#define ADC3_Port           GPIOA
#define ADC3_SCK_Pin        ADC_SCK3
#define ADC3_SDA_Pin        ADC_SDA3

#define ADC4_Port           GPIOB
#define ADC4_SCK_Pin        ADC_SCK4
#define ADC4_SDA_Pin        ADC_SDA4

#define CS5513_1                0x00
#define CS5513_2                0x01
#define CS5513_3                0x02
#define CS5513_4                0x03

/** @defgroup Private_TypesDefinitions
  * @{
  */
typedef void    (*pFunctionWriteBit)(void);
typedef uint8_t (*pFunctionReadBit)(void);
typedef enum    SWITCHTAG   {OFF,ON} SWITCH;

/** @defgroup Private_Defines
  * @{
  */

/** @defgroup Private_Macros
  * @{
  */

/** @defgroup Private_Variables
  * @{
  */

SWITCH   ADC_SAMPLE_SWITCH[4]  =   {OFF,OFF,OFF,OFF};
uint32_t ADC_SAMPLE_COUNT[4]   =   {  0,  0,  0,  0};
/** @defgroup Private_FunctionPrototypes
  * @{
  */

/** @defgroup Private_Functions
  * @{
  */
void SetADC_SCK1(void)  {GPIO_SetBits(ADC1_Port,ADC_SCK1);}
void SetADC_SCK2(void)  {GPIO_SetBits(ADC2_Port,ADC_SCK2);}
void SetADC_SCK3(void)  {GPIO_SetBits(ADC3_Port,ADC_SCK3);}
void SetADC_SCK4(void)  {GPIO_SetBits(ADC4_Port,ADC_SCK4);}

void ResetADC_SCK1(void){GPIO_ResetBits(ADC1_Port,ADC_SCK1);}
void ResetADC_SCK2(void){GPIO_ResetBits(ADC2_Port,ADC_SCK2);}
void ResetADC_SCK3(void){GPIO_ResetBits(ADC3_Port,ADC_SCK3);}
void ResetADC_SCK4(void){GPIO_ResetBits(ADC4_Port,ADC_SCK4);}

uint8_t ReadADC_SDA1(void){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ADC1_Port,ADC1_SDA_Pin);}
uint8_t ReadADC_SDA2(void){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ADC2_Port,ADC2_SDA_Pin);}
uint8_t ReadADC_SDA3(void){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ADC3_Port,ADC3_SDA_Pin);}
uint8_t ReadADC_SDA4(void){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ADC4_Port,ADC4_SDA_Pin);}

/* ·´Ïò */
const pFunctionWriteBit SetSck[4]             = {
                                            ResetADC_SCK1,
                                            ResetADC_SCK2,
                                            ResetADC_SCK3,
                                            ResetADC_SCK4
                                          };
/* ·´Ïò */
const pFunctionWriteBit ResetSck[4]    =  {
                                            SetADC_SCK1,
                                            SetADC_SCK2,
                                            SetADC_SCK3,
                                            SetADC_SCK4
                                          };

const pFunctionReadBit ReadSda[4]      =  {
                                            ReadADC_SDA1,
                                            ReadADC_SDA2,
                                            ReadADC_SDA3,
                                            ReadADC_SDA4
                                          };

void EnableADCPinExitInterrupt(uint8_t channel)
{

}

void DisableADCPinExitInterrupt(uint8_t channel)
{

}

ERRORCODE EnableSample(uint8_t channel)
{
    /* reset sclk */
    Re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 reset count */
    ADC_SAMPLE_COUNT[channel] = 0;
    /* enable exit sda high to low interrupt */

    EnableADCPinExitInterrupt(channel);
    ADC_SAMPLE_SWITCH[channel] = ON;

    /* if count > 5 the data is valid */
    return SUCCEED;
}

ERRORCODE DisableSample(uint8_t channel)
{
    /* set sck */
    SetSck[channel]();
    //ResetSck[channel]();
    /* reset count */
    ADC_SAMPLE_COUNT[channel] = 0xFFFFFFFF;
    /* disable exit sda high to low interrupt */
    //DISABLE_EXIT;
    DisableADCPinExitInterrupt(channel);
    ADC_SAMPLE_SWITCH[channel] = OFF;

    /*  */
    return SUCCEED;
}

ERRORCODE GetADCSampleValue(uint8_t channel,uint32_t *value)
{
    uint8_t count = 0;
    *value = 0;
    for (count = 0;count < 24;count++)
    {
        /* set sck high  */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 read sda      */
        *value |= (uint32_t)ReadSda[channel]();
        (*value) <<= 1;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SetSck[channel]();

        /* reset sck low */
        ResetSck[channel]();
        ResetSck[channel]();
        ResetSck[channel]();
        ResetSck[channel]();
//        ResetSck[channel]();/* Just for Delay */
//        ResetSck[channel]();
    }
    (*value) >>= 1;
    //SetSck[channel]();

    return SUCCEED;
}
小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