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HI_TECH 编译出错

楼主(2013-09-26):
第一次接触使用PIC ,在使用MPLAB 8.8编译时:提示“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1
Copyright (C) 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整个编译是成功的,请问改情况下编译的程序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但是编译器工作在Lite模式,编译器没有做优化和压缩,可以装和谐版再编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是编译器工作在Lite模式,编译器没有做优化和压缩,可以装和谐版再编译啊。 ...

和谐版???我百度下!谢谢

网友:
我开始也是用HI-TECH写个测试程序,老是不是原来的效果。现在转用CCS了。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