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00v1仿真器是用fl2232把usb转成并口再接hc245。。。

楼主(2013-09-26):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并口接上个hc245也可以了呢,,,,

网友:
主要是协议,FT2232只负责USB协议转换,如果你能写协议,什么接口都可以做仿真器

网友(2015-07-24):
早期很多仿真器都是用并口的,比如MIPS系列最便宜的JTAG还是并口的。但是并口速度太慢,所以才发展成USB的。并口几乎所有协议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