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电压请教

楼主(2013-09-26):
想问问一般的2.2pf独石电容的电压是多大的啊?手上有些独石电容,它不像点解电容一样,有写明电压的,关于独石电容,它的电压是怎么看的呢?谢谢!

网友A:
好像是63V,还是50V,TB上卖这个的这么写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63V,还是50V,TB上卖这个的这么写着的

估计也是几十V的样子,TB上的都写的差不多,其实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什么规格可以看出实际是多少V的

网友:
贴件一般整盘的,那个塑料盘上会标参数

网友:
搞个可调稳压电源,烧一个试试看就知道了,记得上来汇报哦。

我试过贴片1206的0.1uf,48V就烧。

楼主:
其实我想问问,对于散的独石电容,能不能通过外观去看是多少伏的而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