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出问题了 (笔计本 win8 )

楼主(2013-09-26):
笔计本 win8  装KEIL μVision V4.72.0.0  菜单图标显示出错,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哪里的问题,看不到嘛

楼主:
最下面的那一行菜单 是编译菜单,但显示的图标不是,但功能没有变,只是显示出的错!
错误的:

下面在正常显示的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快还会出现调试的时候崩溃掉。

网友:
楼上写的情况,我都遇见过。

网友:
win8 64位 无压力

楼主:
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呃,为了提高速度,弄个大内存,弄了64位 Win 7,但好些软件不能正常工作:单片机下载程序、PLC下载、触摸屏 ……

装个虚拟机,就好了…… 唉……

网友:
装个V9.0试试看

楼主:
V9.0 是什么?
MDK 出 V9.0了?

网友:
这个现象困让了几个月了。现在:WIN8.1-64 KEIL V4.72A 全部重装也一样。好像是工程文件里写死了。

网友:
笔记本是:THINKPAD X230  -8G RAM

楼主:
是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管理员模式重装,以管理员模式运行改软件,破解是是管理员模式下破解!

楼主:
哦,我应该是以管理员身份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应该是以管理员身份装的

不要用最新的的jlink驱动,软件自带的驱动比较新,用旧版本的jlink覆盖,附件是4.5的;C:\Keil\ARM\Segger替换该路径下的文件!

楼主:
谢谢,节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