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UART 发送完成中断

楼主(2013-09-26):
最近在做LPC1788移植Freemodbus,接口为RS232时,移植成功。当把接口换成RS485的时候,UART发出的时候丢字节,根据调试STM32 RS485 Freemodbus的经验,应该是没有发送完就禁止了RS485的发送使能信号。哪位知道LPC1788中,如何实现UART发送完成中断?不是THRE,而是完全发送结束的中断?

楼主:
唉,看来没人关注啊,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12-09):
可以请教你关于LPC1788的串口问题么?我是初学,看手册看晕了,串口终端怎么配饰使用的啊?怎么写串口程序啊?

网友(2014-04-15):
这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