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A精度 电机驱动器求助。。。

楼主(2013-09-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主控芯片想用STM32。用到音圈电机。需要一个驱动器,由于我们需要电机出的是力,所以要对电机的电流进行严格闭环。电机最大电流2A,但是电机驱动器的控制精度要达到1mA,就是驱动器能1mA,1mA的出电流一只累加到2A。有人做过这种驱动器么?或者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厂家?万分感谢大家了。

网友A:
精度11位,那得14位的da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11位,那得14位的dac了

为什么要用DAC呢?直接和控制器数字通讯可以么?

网友B:
真心感谢楼主,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力输出型电机,看了资料,发现音圈电机就是我要寻找的。
这类电机是输出力大小和电流基本成正比吗?
如果是的,高精度高频PWM输出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我可以对电流进行高性能的控制,前提是硬件满足要求。

网友:
第一次听说音圈电机,学习了!谷歌了下,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DAC呢?直接和控制器数字通讯可以么?

我说的是控制器得用14bit以上的dac

网友C:
要求力精度,最好用线性驱动器,不要用PWM驱动。另外,进行力控制要选择带±10V接口或者通讯控制的驱动器。
音圈电机用COPLEY的驱动器比较多
需要定制的话可站内信我

网友:
电流采样的电阻搞大点,采样误差可以通过减少中间环节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感谢楼主,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力输出型电机,看了资料,发现音圈电机就是我要寻找的。
这类电机是输出力 ...

如果您是用音圈电机进行精确的控制,最好用线性的驱动器,pwm会造成电流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力精度,最好用线性驱动器,不要用PWM驱动。另外,进行力控制要选择带±10V接口或者通讯控制的驱动器。 ...

看来您很懂啊。我这5天没上amo,四处问人,在一个曾经做过跟我相似项目的人那问到了是用线性驱动。您是哪家公司的?可否私信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您很懂啊。我这5天没上amo,四处问人,在一个曾经做过跟我相似项目的人那问到了是用线性驱动。您是哪 ...

线性驱动是是不是类似于DAC这种,电压是线性可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性驱动是是不是类似于DAC这种,电压是线性可调的?

拿电源作类比的话,线性驱动和PWM驱动的区别类似于模拟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区别。线性驱动的特点是:力矩输出平滑,但功耗大,适合力矩控制;PWM驱动的特点是:输出功率大,但电流(力矩)会有纹波,适合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电源作类比的话,线性驱动和PWM驱动的区别类似于模拟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区别。线性驱动的特点是:力矩输 ...

通俗易懂的解释啊,谢谢你了

网友:
做振镜的?

网友D:
楼主我给个思路。DAC输出参考电流。硬件电路做个电流反馈电路。用运放的比较放大或者用运放搭一个PI电路。做调整。
是电路中的实际电流逼近 DAC的参考电流。电流精度取决DAC进度.运放的PI电路设计。
我在实际的电机控制电路中看见过。

网友:
使用F4的AD,控制电机,AD满刻度电流11A,控制精度可以是5mA的样子,用的是12位AD,实际精度接近11位,当然,这需要硬件和软件做的足够好。按这个性能,楼主用F3的16位AD是足够了的,当然软件要做好,否则影响精度,哈哈

网友:
你的需要多高精度的采样电阻啊,这样的电阻的价格估计就够你买其它所有配件了。

网友:
2000分之一的电流精度,采样电阻和基准源的精度至少得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直接用外置DA,DAC8571,,16位。相当的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力精度,最好用线性驱动器,不要用PWM驱动。另外,进行力控制要选择带±10V接口或者通讯控制的驱动器。 ...

您好,我的权限不能够私信,QQ765170971,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给个思路。DAC输出参考电流。硬件电路做个电流反馈电路。用运放的比较放大或者用运放搭一个PI电路。 ...

您有更详细的资料么?能否交流一下?另外,DAC输出电流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D:
DAC输出电压呀,作为参考信号。
我好像是在 微芯的官方电机开发 那里,看到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DAC输出电压呀,作为参考信号。
我好像是在 微芯的官方电机开发 那里,看到的电路图 ...

您第一次回复我的时候说的是 “参考电流”,麻烦您看一眼,是不是您写错了还是我理解不到位。第一次接触这种电机驱动器,自己也不学无术,如履薄冰啊。。。

网友D:
话说,其实电压电流都是一个意思吧。DAC的主旨,就是提供一个参考信号,实际真正有用的就是 电流反馈电路。做跟踪用。跟随DAC的指定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其实电压电流都是一个意思吧。DAC的主旨,就是提供一个参考信号,实际真正有用的就是 电流反馈电路。 ...

那您那里有没有详细的电路图什么的供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具体的我也没保存下来。但是我记得是在 一个微芯的电机开发套件上,有提供这个图。你去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