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学LED点阵之三:16X32全彩点阵静态显示

楼主(2013-09-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zNzIyNzk2.html

网友:
哪边论坛都有楼主的身影

网友A:
进楼主的掏宝看了看
就几块pcb
再没别的啦~~~~~~~~~~~~~~~~~~~

网友:
P10点阵的RGB贴片75接口,呵呵,有几块,原来程序是汇编写的,正好用楼主C的玩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楼主的掏宝看了看
就几块pcb
再没别的啦~~~~~~~~~~~~~~~~~~~

点阵屏过2天天上架,这几在还在整理,谢谢支持

网友B:
楼主的程序验证了下,控制显示的时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验证了下,控制显示的时序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的接口是HUB75接口的,接口不一样的全彩点阵屏,不能通用的,我的显示屏显示都正常的。

网友:
就是指什么时候送数据,什么时候锁存,然后开显示,延时,然后切换行

网友:
贡献下我刚调好的时序:
void led_show()//静态显示16X16汉字,蓝,红+绿
{
        unsigned int hang,num;
        for(hang=0;hang<8;hang++)
        {
                switch(hang)
                {
                        case 0: NA=0;NB=0;NC=0;break;
                        case 1: NA=1;NB=0;NC=0;break;
                        case 2: NA=0;NB=1;NC=0;break;
                        case 3: NA=1;NB=1;NC=0;break;
                        case 4: NA=0;NB=0;NC=1;break;
                        case 5: NA=1;NB=0;NC=1;break;
                        case 6: NA=0;NB=1;NC=1;break;
                        case 7: NA=1;NB=1;NC=1;break;
                }
                for(num=0;num<4;num++)
                {
                SendData(~Table[hang*2+0+num*32],~Table[hang*2+0+16+num*32],0,0,1);
                SendData(~Table[hang*2+1+num*32],~Table[hang*2+1+16+num*32],0,0,1);
                }
                LAT=1;
                LAT=0;             //输出锁存
                OE=0;             //开显示屏片选
                delay_ms(20);
                OE=1;              //关显示屏片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