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逆向利器

楼主(2013-09-26):
工作上需要对无源码的古董级51程序进行逆向分析,伟福及其他的51逆向工具都不给力啊,
至少逆向出来的文件都重新编译通不过,还需要大量的手工整理,
于是自己做了一个51逆向利器,和大家分享.^_^
主要功能:
1.完全支持51指令集
2.智能识别7个中断程序入口:定时器3个,串口2个,外部2个
3.智能识别花指令,并跳过干扰
4.优化输出文件,便于分析查找
5.逆向出来的文件直接使用伟福重新编译通过,且对照源.BIN文件完全一致
输入.BIN文件,输出.asm文件

网友:
能出C语言就逆天了

网友A:
不能搞HEX文件,不方便啊

楼主:
网上大把的HEX转BIN工具啊,最简单是用烧录器加载HEX文件再另存为BIN文件

楼主:
相同的C语言程序,编译器不一样,编译选项不一样,都不能输出同样的结果.
那如果逆向输出了C语言的,怎么验证逆向程序与源程序的正确性呢?
而汇编程序和编译器的关系不大,所以能保证逆向程序与源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有现成的。发两个反编译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搞HEX文件,不方便啊

我有一个可以把51的hex转汇编的软件。这个软件还可以让PIC单片机的hex文件反汇编。

楼主:
这两个反编译工具我也早试过了,你可以试下我做的呢.^_^

网友:
LZ这个看起来格式有些乱,能开源就好了。之前一直使用51智能反汇编很好用啊,没出现不能编译的,撑死就是加个0的问题,但没有避开加花的功能

楼主:
我认为逆向出来的文件保证与源程序的正确性是重要之首.
我也通过从逆向文件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试了下,楼主这个做得不错,(之前用64K文件试过几种,都不能正确反汇编,)

网友:
做这个要掌握51的机器码?

网友:
楼主要是在反汇编软件里加上注释就更好了,比方中断入口,16位运算,    等等

楼主:
逆向文件重新编译后使用文件比较工具,例如:BCompare来验证其正确性

楼主:
图片里就有张就是51指令集的机器码表,黑色是单字节指令,红色是双字节指令,蓝色是三字节指令,绿色是华邦增加的指令,再具体的使用就得查书了

网友:
都是厉害的哇哇

网友:
好厉害
这个要支持下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提供资料的各位

网友:
顶,好久没有弄汇编了

网友:
这个有意思,哈

网友:
很牛X的工具,以前用过汇编只编过简单程序,太累了,后来还是使用C便写下简单的测试程序。

网友:
现在单纯的51程序少了.

网友:
好,以前用过智能的那个,有时间试用这个

网友:
反出来差不多全是DB

网友:
mark 一下  用的时候再来

网友:
不错很好的反汇编工具,但是现在搞汇编的人少了,除非用来破解,要不然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
现在看汇编犹如天书了,特别是程序量大的话更是费劲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功力 ...

网友B:
楼主你的只能识别一条指令。

网友:
世界上再也没有秘密了吗

网友:
楼主大牛啊!!~~

不知道在这个软件的基础上,能够扩展到其他芯片?比如AVR、PIC、STM8等

网友C:
测试了一下 断句不行 有待提高呵

以前无聊的时候也搞了个半吊子 区分代码和数据难做  一处错了往后的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只能识别一条指令。

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HEX或者BIN文件发给我,让我分析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一下 断句不行 有待提高呵

以前无聊的时候也搞了个半吊子 区分代码和数据难做  一处错了往后的都错 ...

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
断句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这个确实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USH和RET组合跳转方式,静态逆向是无能为力的了,需要动态完全模拟MCU运行和跟踪状态,这和具体的MCU型号又扯上关系了。
你这程序是跑某个OS的吧。

楼主:
我把PUSH和RET指令操作也跟踪进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敬请期待.^_^

网友:
这个真的很N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PUSH和RET指令操作也跟踪进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敬请期待.^_^

没有跑OS,不过初始化文件是我自己写了一个压栈的操作。

网友:
楼主辛苦了,要花费很多精力哟。

网友:
加密的也可以?

网友:
觉得IDA很好用。楼主可以考虑研究一下stm8或stm32反汇编软件,因为这俩单片机很火,以后反汇编需求定大。而且这软件目前还没,要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跑OS,不过初始化文件是我自己写了一个压栈的操作。

PUSH DPL
PUSH DPH
RETI
这个组合跳转在V1.1中能识别了,但要求这三条指令连续,不够完美

其中的JMP @A+DPTR识别是静态逆向无能为力的了
例如1:
_07beh: MOV   R0     ,DPL            ;a8 82
        MOV   B      ,DPH            ;85 83 f0
        POP   DPH                    ;d0 83
        POP   DPL                    ;d0 82
        LCALL _07d5h                 ;12 07 d5
        LCALL _07d5h                 ;12 07 d5
        LCALL _07d5h                 ;12 07 d5
        LCALL _07d5h                 ;12 07 d5
        CLR   A                      ;e4
        JMP   @A+DPTR                ;73
例如2:
_082bh: MOVC  A      ,@A+DPTR        ;93
        MOV   R0     ,A              ;f8
        MOV   A      ,#001h          ;74 01
        MOVC  A      ,@A+DPTR        ;93
        MOV   DPL    ,A              ;f5 82
        MOV   DPH    ,R0             ;88 83
        CLR   A                      ;e4
        JMP   @A+DPTR                ;73
还是打算做个完全模拟51运行的逆向器,完美的51逆向,敬请期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USH DPL
PUSH DPH
RETI

要智能还是要进一步分析程序的意图,才能更好的区别是指令还是数据还是花指令。

网友:
可是03的中断向量也没识别嘛

网友:
做个记号留观

网友:
厉害。
曾经修改过其他人的bin文件,改过串口波特率。如果早有这个利器就好了

网友:
近期研究加密,有一定幫助,lz有破解加密嗎?
聽說有hex,stc51有id的,有人千多元可破解,真平宜

网友:
正在学习逆向51单片机,谢谢楼主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留这以后用

网友:
看有些反汇编的论文,分析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工具是存在的,基本就是反向出高级语言

网友:
都是牛人啊,关注发展

网友:
不错,以前反汇编用过  伟福的也不错,可以实现反汇编后再次编译

网友:
用IDA不是更好?

网友:
真不错,顶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2015-10-02):
卧虎藏龙。

网友D:
引用 楼主:
PUSH DPL
PUSH DPH
RETI

楼主,51更高级的逆向升级了吗?如果升级了发给我一个喔。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51更高级的逆向升级了吗?如果升级了发给我一个喔。先谢了!  ...

我是你的粉丝喔! 试了下,你的比那个智能的好用喔!

网友:
这个的确很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