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的过压或欠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3-09-27):
我个人收藏的一个电路,也是原先论坛中前辈讨论过的,出于一个MOS驱动电路中的电压保护,具体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795910-1-1.html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讨论,可以进行欠压或者过压的保护电路使用。
同时,也是对链接http://www.amobbs.com/thread-4400124-1-1.html中一般过压保护电路的改进(临界值会有抖动)。
谈谈我对电路的理解,主要思想利用迟滞回差原理,可以进行欠压或者过压的保护。

初始上电:Qa1和Qa2导通情况,可能由于电源电压的不同而结果不同。若初始电压大于12.7V,则Qa1导通,Qa2关断,此时输出一直为高电平,若初始电压小于8.6V,(图中的参数)由VDD*(R1+R2)/(R1+R2+R4+R5)=0.7V计算得出,则Qa1关断,Qa2导通,输出为低电平。那么在过压保护电路中,就可以将12.7V设置为 电压上限,在欠压保护电路中,就可以将8.6V设置为电压下限,由使用决定。

正常工作状态下(要么小于8.6V,要么大于12.7V),分析欠压电路情况:电路大于12.7V正常工作,若某种情况下,出现欠压,Qa2仍然关断,此时由于R1、R2、R4、R5组成的回路,使得Qa1一直导通,直到VDD<8.6V时,不足以使得Qa1导通(Vbe<0.7V),此时Qa2导通,输出低电平。也就是说,欠压保护的低压值为8.6V。当电压回升后,由于Qa2一直导通,所以R5右电压始终几乎为0,直到VDD大于12.7V时,依靠稳压管产生0.7V的电压,使得Qa1再次导通,Qa2关断,输出为高。
因此,在欠压应用下,可以实现的电压保护范围是 <8.6V,开启范围是>12.7V,同样,在过压保护中,可以实现的是正常工作<8.6V开启,大于12.7V截止,逻辑与欠压下相反。

通过调节R5的阻值,可以改变保护的下限值,通过调节稳压管,可以改变保护的上限值。
上限值为:Vd1+0.7V。
下限值为0.7*(R1+R2+R4+R5)/(R1+R2)=V。
此电路中,迟滞窗口为8.6V-12.7V。

对上述电路的使用,可以将输出作为MOS管的控制信号,也可以经过光耦电平转换,输入到MCU进行电压检测判断。
以上是个人分析,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贴不错,我认真看了

网友:
研究数字电路和程序多了,对这种模拟电路颇看不懂了

网友A:
多大电流

网友:
好文章,值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流

欠压过压保护,没有限流的,不过限流电路我也收藏了个链接,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www.eechina.com/thread-3126-1-1.html
可以达到限流,短路保护。

网友A:
看完了,好象有个笔误
由于Qa2一直关断,所以R5右电压始终几乎为0,

网友:
R5引入正反馈, 就是个施密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好象有个笔误
由于Qa2一直关断,所以R5右电压始终几乎为0,

恩,是的,呵呵,改了,谢谢你

网友:
挺实用的

网友:
看完了 电路分析很好。受益匪浅。感谢LZ

网友:
看图相当于迟滞比较器。

网友:
先记录,再学习。

网友(2015-05-04):
不加载startup.a51,KEIL好像有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
好贴,早贴早好!学习了

网友:
欠压过压保护有需要在仔细看

网友:
施密特电路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不是也可以检测是欠压还是过压吗,高于12.8VQ  1A输出,低于12.8V输出高

网友(2016-08-24):
这个电路收藏,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最简单的  一个普通IO口  搞个分压电阻,就可以检测 过压 或者欠压(1个口只能检测一种)。 当然这个检测 不是 特别精准,一般应用够了。

网友(2017-12-03):
最近做一个设备,两节12V1.3AH免维护电池串接做电源,做了一个电源欠压保护电路防止电池过度欠压(21.8V保护)。
调试时遇到一个问题,求大神指教。
1、设备打开时,继电器会闪动两次
2、R5,第一次用1K的,电压低到21.9左右,继电器开始来回跳动,换了一个2K的,欠压保护正常了。

网友:
最初想法,Q2直接带继电器,结果很悲剧,根本驱动不起来。
但加上Q3驱动继电器,但保护下限被锁住了,调整范围很小。

网友B:
总感觉不对,又研究了一遍,最后郁闷了:
其实不用Q3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正好结果相反,也不知道之前调试时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不对,又研究了一遍,最后郁闷了:
其实不用Q3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正好结果相反,也不知道之前调 ...

你的Q1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原来图上的Q1反了,最后电路图中重新调整元件的时候放反了,没注意到,抱歉。
重新编辑了一下,改过来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电路带负载能力好象有点问题,今天我搭了一个小板,接上一个蓄电池和用电设备测试了一下,关断电压离计算值偏差较大。
R7不能太大,要考虑Q2的驱动范围。驱动继电器和负载大小,也会对整个回路的带来影响。
有没有高手,把相关电阻的计算弄出来,哥数学不好,每次都是弄个大概,然后用仿真比较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