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舞台灯通过单片机和光耦、读数盘之间如何纠错功能?

楼主(2013-09-27):
请教舞台灯通过单片机和光耦、读数盘之间如何定位、纠错功能的呢?
一个读数盘装在X/Y步进电机的轴承上,轴承带动读数盘旋转,读数盘夹在光耦之间,请问是如何通过单片机和光耦、读数盘之间如何定位、纠错功能的呢?电路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谢谢~~注:PWM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语文没学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文没学好,看不懂

就是图片的装置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多看看书吧。。。不要把一个项目所有细节都拿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