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容档损坏,一直为零,求助

楼主(2013-09-27):
万用表电容档损坏,一直为零,其他档位正常图片上传不上,打了压缩包
保险管烧了,短路保险管后,电容档依旧为零,不过大档位时,会有检测档位的动作,屏幕上电容值从高到低一直到零

网友:
曰你丫的,电容档是通过两个触片测的,谁告诉你用表笔了?用表笔的话,等效电容就那么大了,还测毛啊。

网友A:
上ESSR吧 万用表对付电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ESSR吧 万用表对付电容不行

ESSR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ESSR是什么

多打了个S

网友B:
啥型号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的表?

oym9205n lm324  电容方案,电压档没坏,电容档应该是其中一个元件烧掉了,交流信号无法到达待测电容

网友C:
多数是324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是324升天了........

怎么检查LM324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LM324是否良好

直接换个新的试试,一个324才1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LM324是否良好

这个嘛,,,万用表的如果是双面板或者贴片的,,工具不好或者焊接技术不好的确麻烦一点,,手头边有好的324吗??对比电阻值(最好用指针表1K档).....或者对比4个运放的电阻值,一般不会4个运放都坏的......对比时,,要考虑外围电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