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脚置空电平高低问题

楼主(2013-09-27):
multisim中计数器引脚置空,引脚输入电平是高还是低? 其他芯片呢
实际中如果给计数器CLk 输入脉冲信号,是把CLK 与开关接到地上通断开关,还是接到VCC上通断开关?其他芯片呢,如果单片机检测外围io电平高低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一般引脚内部有弱上拉或下拉可以配置的。
如果配置为弱上拉,把CLK 与开关接到地上通断开关就相当于CLK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引脚内部有弱上拉或下拉可以配置的。
如果配置为弱上拉,把CLK 与开关接到地上通断开关就相当于CLK信号 ...

74LS系列的芯片有没有上拉?如果把CLk与开关接到vcc上通断开关,就相当于全部为高电平,无信号输出?
multisim中的芯片全是这样的呀,只能CLK接VCC通断,如果clk接地通断,相当与全为低电平,怎么理解
单片机中,写1是上拉,写零是下拉吗

网友A:
74系统的芯片内部没有上拉或下拉的。一般认为输入脚不接时为高电平输入。接地为低电平。
multisim我没用过。不清楚是什么原理;
我用的是M3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上拉、下拉的。不一定是写0或写1;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系统的芯片内部没有上拉或下拉的。一般认为输入脚不接时为高电平输入。接地为低电平。
multisim我没用过 ...

有上拉下拉寄存器的io 上拉置空就是高电平?下拉置空是低电平?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A:
实物。不用软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不用软件仿真。

如果74ls计数器 CLK脚开关接VCC,通断开关,相当于一直输入高电平?无信号?
为何stc51单片机RST 脉冲是接V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