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串口不能通讯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27):
ISP开关已经关掉。。(之前通讯多次忘了关掉)
下面是少写的程序

#include "nxplpc11xx.h"
#include "w25x16.h"
#include "ili9325.h"
#include "ad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wdg.h"
int main()
{
        uint32 num,res,xposition=130;
        uint8 s,temp,byte;
        uint8 buf[2];
        uint8* bud;
        SysCLK_config(); // 时钟配置

        LCD_Init();             //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D_Clear(WHITE);   // 整屏显示白色
        W25X16_Init();           // 初始化字库芯片W25X16
   /*        WDT_Enable();         // 看门狗初始化,1秒钟之内喂狗
        WDTFeed();  // 喂狗                 */
        ADC_Init();                  // 初始化ADC口
        UART_init(115200); // 串口,并设置波特率

        POINT_COLOR = BLACK; // 定义笔的颜色为黑色
        BACK_COLOR = YELLOW;         // 定义笔的背景色为黄色
        LCD_ShowString(5,12,"“瑞生嵌入式”温度测试演示");
        LCD_ShowString(32,200,"开发板上采用MF58高精度热敏电阻,");

        POINT_COLOR = DARKBLUE; // 定义笔的颜色为深蓝色
        BACK_COLOR = WHITE;  // 定义笔的背景色为白色
        LCD_ShowString(5,40,"此时P1.11引脚上的电压值为:");
        LCD_ShowString(5,80,"此时热敏电阻的电阻值为:");
        LCD_ShowString(5,120,"此时您所在环境的温度值:");
        LCD_ShowString(5,160,"此时您所设定的温度值:");
        POINT_COLOR = BLUE;
        LCD_ShowString(162,60,"毫伏");
        LCD_ShowString(162,100,"欧姆");
        LCD_ShowString(162,140,"摄氏度");
        LCD_ShowString(162,180,"摄氏度");

        while(1)
        {
                num = ADC_Read();         // 读取AD7口电压值
                res = ADC_To_Res(num); // 根据电压值得出热敏电阻的阻值
                        temp = Res_To_Temp(res);  // 根据热敏电阻的阻值得出此时的温度值
                s = Fetch_sign(res);   // 获取温度是在零上还是零下
                  *bud=temp;
                byte=UART_recive();           // 等待接收数据
                buf[0]=byte;                   // 把接收到的数据给了buf[0]

                byte = UART_recive();  // 再接收一个字(汉字是有两个字节组成的)
                buf[1] = byte;                // 把第二个字节送给buf[1]
                           xposition = xposition+0;
                /* delay_ms(200);  */
                 UART_send(bud,1);

                POINT_COLOR = RED; // 定义笔的颜色为红色
                LCD_ShowNum(100,60,num,4);
                LCD_ShowNum(92,100,res,6);
                LCD_ShowNum(130,140,temp,3);
                LCD_ShowString(xposition, 180, buf); // 在TFT上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POINT_COLOR = DARKBLUE; // 定义笔的颜色为深蓝色
                if(s==0)LCD_ShowString(100,140,"零下");
                else LCD_ShowString(100,140,"零上");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 一秒钟测量一次(注意:此延时函数的参数最大值:699)

        }
}

楼主:
开发板是lpc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