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的P0.27和P0.28这两个引脚在作为GPIO输出时,是开漏吗?

楼主(2013-09-27):
LPC1768的P0.27和P0.28这两个引脚在作为GPIO输出时,是开漏还是推挽输出?我知道这两个引脚在作为I2C时是开漏的,必须加上拉电阻。但不知道作为GPIO输出时是否还是开漏的。

网友:
如果和1788 一样的话,应该是的。

楼主:
P0.29和P0.30呢?

网友:
不是开路。

楼主:
哪一个不是开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P0.29和P0.30呢?

普通IO,方向一致,只能同时为输入或输出。

楼主:
哦,P0.29和P0.30不是开漏的,而P0.27和P0.28是开漏的对吧。

网友:
同意6楼,具体看手册有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P0.29和P0.30不是开漏的,而P0.27和P0.28是开漏的对吧。

用作普通IO都不是开漏。

但P0.29,P0.30特殊点。

具体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

这是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绕不过去。

楼主:
好,我试试P0.27和P0.28看作普通IO时是否为开漏输出

楼主:
tiger5,我将P0.27设为输出,上拉,模式为正常。输出为1时,万用表测量为0.4V,输出为0时,测量为0V。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楼主:
P3.26测试了一下,输出为1时,是3.28V,输出为0时,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作普通IO都不是开漏。

但P0.29,P0.30特殊点。

我将P0.27设为输出,上拉,模式为正常。输出为1时,万用表测量为0.4V,输出为0时,测量为0V。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P3.26测试了一下,输出为1时,是3.28V,输出为0时,是0V。

网友:
具体开漏还是不开漏你说了算,都有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Why are you so afraid of reading the @#$ing datasheet?

楼主:
因为NXP的数据手册向来写得不明不白

网友:
手册上是有的,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