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接上K型热电偶产生怪异现象

楼主(2013-09-27):
测量室温,接上热电偶后,开初温度正常,慢慢温度缓慢上升,6分钟左右,温度比开初高出3度,与另一标准测温一样高3度,

觉得不可思意,在开机情况下,取下热电偶,过2分钟左右,把热电偶接上去,温度正常,但接下来,又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我换了5跟热电偶都是这个现象。

难道热电偶在通电情况下,会有温升,输出电压升高。

谢谢交流!
MAX6675特性:

所用K型热电偶:

网友A:
芯片内部的冷端补偿需要一定的温度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的冷端补偿需要一定的温度稳定时间

但是高了3度也不对三

网友B:
误差都有3度

网友C:
T- 有接地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都有3度

说明书上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 有接地嗎 ?

这个肯定接了地的

网友:
那你的 PCB 有沒有靠近熱源. 或者用麵包板實驗一下, 有可能發熱的器件使 MAX6675 的冷端參考隨時間偏移. 俺以前實驗過, 原型一直用了超過5年, 沒有類似的發現, 最近才拿個別的表比對, MAX6675應該沒有類似的問題的.

或者你自己拿個台式電壓源, 按照K偶的熱電勢比對一下讀值.

如果再不行的話, 考慮用軟件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