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量显示方案

楼主(2013-09-27):
7.4V 两个锂电池串联 求电量显示方案.电量高时绿LED显示.电量低时有红LED显示即可,望大侠们指点.

网友:
电压比较器

网友:
很多种方法,有电压型的,有GAUGE型的,两都都有优缺点,看你怎么样选择了

网友:
看你如何测电量,是基于库仑电荷统计还是直接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