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电源的选择与切换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2013-09-27):
有这样一个应用,产品有两路外部电源接入,但是这两路外部电源在任一时刻可能只有一路有电(任意),可能两路都有电(并联),也可能两路电源在外部给串联起来了,问题是我怎样保证产品只有一路正常电压的电源接入?
我想用MOS管来做(低导通损耗),但是不知道行不行,也没有经验。

网友:
串二极管后再并联.

楼主:
两路电源标称都是24V,但波动比较大(6-36V),我要稳压到5V,用二极管就不合适了。

网友A(2017-02-09):
楼主最后有找到合适的方案没?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找现成的双路电源oring芯片,但是没有找到价格合适的。

网友(2017-04-27):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有找到合适的方案没?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想找现成的双路电源oring芯片,但是没有找到价格合 ...

LTC4412

网友(2017-07-21):
可以的哦,我给你个图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