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是否有带 AD转换模块的 ?

楼主(2013-09-27):
FPGA 是否有带 AD转换模块的 ?

网友:
帮顶,为啥不外接一个呢?

网友A:
actel的好像有  fush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tel的好像有  fushion

正解 , fusion内带模拟模块

楼主:
只是 想了解一下,一般 fpga是数字电路,没看到过有接AD模块的,
怀疑是不是 有的FPGA带,

数字电路 对 模拟的 影响 挺大,在PCB布线时要注意,所以 想是不是 没有带 AD转换的FPGA

网友:
Xilinx的7系列也有带AD的了,好像Artix-7有。

网友:
应当有。必须的,技术上不存在难度。

网友B:
FPGA如果内部有高速AD的话可以做超多通道AD高速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PGA如果内部有高速AD的话可以做超多通道AD高速转换,

那样的话以后做示波器更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以后做示波器更简单了。

同感。

网友:
所针对的领域不同而已,并不是说真有那么大的技术难题

网友:
actel的有  还带有M3 硬核

网友:
应该带有AD,这是模拟到数字的第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