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四轴硬件本身不好,就很难调好了?

楼主(2013-09-27):
我买的50一个的新西达电机,50一个的电调,2元一个的浆,50一个的机架,好像都很便宜劣质,还有个stm32板子

今天仅仅是放到平地上,用手按着他,增加转速,离地了,这时候震动的很厉害。。。。怀疑加了pid能不能使他稳定

所以我想问问大伙,是不是四轴硬件本身不好,就很难调好了?

网友A:
电机和桨做动平衡,调弱PID参数。

网友:
把奇瑞QQ的控制程序升级一下就能跑得跟宝马x6一样稳了?

网友B:
除了平衡,还有重心,桨平面的水平!达到要求的硬件,价格至少是你目前的2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桨做动平衡,调弱PID参数。

那我还有必要换个浆和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平衡,还有重心,桨平面的水平!达到要求的硬件,价格至少是你目前的2倍以上....... ...

额,我只换个好点的浆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只换个好点的浆可以么

记得多好的桨也要做动平衡。只是好的桨一般差别很小,略微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四轴是个难题啊。。做好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多好的桨也要做动平衡。只是好的桨一般差别很小,略微弄一下就好了。 ...

请问你感觉有必要加5883电子罗盘么,我做的是大四轴

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

没有5883,只靠6050就能使四轴飞稳了,加了5883无非就是辨别方向啊,而方向可以靠遥控去随意改变

所以没必要加5883,我的理解对吗?

求大神指导

网友C:
用模拟的加速度计&示波器测一下机架工作时振动频率, 若一阶频率接近你的姿态控制频率那就悲剧了, 采样混叠什么的最讨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拟的加速度计&示波器测一下机架工作时振动频率, 若一阶频率接近你的姿态控制频率那就悲剧了, 采样混叠 ...

正在学自控原理,但是对你说的完全没听懂。。。

网友D:
水货电机是不行的,特别是香蕉头的,桨稍微不平衡,振动就被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货电机是不行的,特别是香蕉头的,桨稍微不平衡,振动就被放大了!

新西达的也算水货么,感觉名气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西达的也算水货么,感觉名气挺大的

航模里面XXD算是最低端的,算入门电机。要求稍微高点的都不会买这个电机。
给你推荐个 朗宇X4108 380KV,185元一个,再配15寸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里面XXD算是最低端的,算入门电机。要求稍微高点的都不会买这个电机。
给你推荐个 朗宇X4108 380KV, ...

等我上了班直接买个燃油的遥控直升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