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EPM7128S的替代器件

楼主(2013-09-28):
我用的EPM7218ST100太古老了,不知道是否快停产了,想寻找一个新的替代器件,很纠结,有大侠可以推荐下么?

网友:
MAX V
MAX II (and G, Z)
MAX 3000A
MAX 7000
挑一个就是,如果非得来个5V的,实在不行就74转换一下

网友:
EPM240,记得8¥一片。

网友:
7128不便宜哦,不过胜在皮实

楼主:
7128S确实缺点不少,因为之前外接的ADC用的5V,所以就一直用这个器件好几年了。现在越来越受不了,发热量大不说,价格也比较贵,在代购网站买要100块钱左右一颗。终于下定决心换3.3V,不知道MAX II和MAX V,选哪个系列更好,价格更有优势呢?

网友:
MAX II的EPM240,7元,如果你觉得逻辑单元够的话

网友A(2014-08-12):
你好,我现在在用EPM7128S,vccio接的都是5v,然后直接给IO输出高,发现高电平输出只有3.6v。 知道为什么吗?
如果方便能加qq告知下吗,万分感谢
QQ:694442047

网友:
可以中间加上一个电平转换芯片的.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在用EPM7128S,vccio接的都是5v,然后直接给IO输出高,发现高电平输出只有3.6v。 知道为什么吗 ...

MAX 7000S系列,都是NMOS输出。VCCIO电源上串联了两个NMOS,但是这两个NMOS栅极由VCCINT电源带动的。VCCIO是输出缓冲器的电压,输入跟内核都是VCCINT供电。因此,VCCINT必须大于等于VCCIO。回到你的情况,由于VCCIO跟VCCINT均接5V,输出是有死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