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用线码管打印机,用什么牌子的好,多谢!

楼主(2013-09-28):
请问下各位,电工做电箱上的线码管,买什么牌子的线码管打印机好用,多谢

楼主:
各位用过的兄弟,预算价格3000内,多谢,最好耗材便宜点的

网友:
卡西欧的,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A:
硕方TP-66i线号机还不错,我们公司2台硕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硕方TP-66i线号机还不错,我们公司2台硕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硕方TP-66i线号机还不错,我们公司2台硕方

能说下大概价格怎样不?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大概价格怎样不?多谢

3000不到点,你自己查下淘宝什么的

网友:
我也关注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硕方

楼主:
有没有哪位是深圳的,可以提供下供应商,还有就是买这个,是不是还要买耗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位是深圳的,可以提供下供应商,还有就是买这个,是不是还要买耗材呀 ...

是的,耗材还是很贵的,而且不兼容的。耗材上面带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耗材还是很贵的,而且不兼容的。耗材上面带芯片的。

一般打一卷50米的20直径的线码管,需要多少耗材,顺便问下价格

楼主:
以你说的 硕方TP-66i线号机 为例子的话

网友:
用手写……………哈哈哈。。。

网友(2014-08-30):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硕方的  还不错

网友:
佳能的,绝对不错。。

网友:
基本用的都是硕方的,淘宝上有卖的,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淘宝买的硕方,已经用了两年多了,质量不错,价格便宜性能还行,耗材价格也比日系便宜。

网友:
一个不小心就把13年的帖子翻出来了

网友:
我现在用硕方的,很经折腾

网友:
taobao买打印服务 量小的话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丽标了

网友:
标签打印机必须brother...
号管打印机就不清楚了,坐等推荐

网友:
家用 brother p700 不错

网友:
硕方的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