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16L工作在3.3v下,IO口可以直接接5V电平吗?

楼主(2013-09-28):
mega16L电压范围为2.7-5.5V,工作电压为3.3V;
INT0口所接的外部器件工作电压为5V,这个5V器件输出的信号可以直接接到INT0上吗?如果可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既然外部器件工作电压为5V,为什么不用5V的AVR呢?

网友:
功耗问题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外部器件工作电压为5V,为什么不用5V的AVR呢?                                                      ...

用于便携式产品上面,显示屏是3.3V,所以不能考虑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