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MPU9150测速问题

楼主(2013-09-28):
公司让我用MPU6050或MPU9150来测量速度、位移和角度,本人完全没弄过,所以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如下:
1、用它们能测出速度吗?如果可以,准确吗?精度大概是多少呢?
2、测速度、位移和角度的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
角度好测,位移速度完全不靠谱,精度太差了。

网友A:
我有那个资料  莫元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那个资料  莫元给我吧

你有什么资料呢?算出速度和位移的资料?

网友:
MPU6050是X,Y的,出来的是X和Y轴Z轴的角加速度和加速度。
测角度:基本方法是对角加速度积分就可以得到这3个方向的角度了,有这3个方向的角度就可以知道当前姿态(相对于初试姿态)。
测加速度:直接可以读出X/Y/Z 这3个方向的加速度。对他们积分就可以得到3个方向的速度,再对速度积分就可以得到3个方向的位移。

MPU9150多了磁力计,可以对外界磁场影响进行校准,因此误差相对较小。

网友:
第一句话错了,应该是:
MPU6050是X,Y,Z 三轴的,

网友:
积分
算法!

网友(2013-12-31):
对于水平加速度的积分,得位移。

网友:
积分的位移精度能够达到多少啊?有没有人给个大概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那个资料  莫元给我吧

你有计算速度和位移的资料么?**感谢!我的QQ是70664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计算速度和位移的资料么?**感谢!我的QQ是7066482.

一直不知道mpu6050这货还可以做出惯导。

网友:
介个能做出来就发了

网友(2014-02-12):
做出来很不准的,不用想了,参照我的帖子吧,三维空间输入设备,之前就只能做到这种境界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053-1-1.html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A:
我有那个资料  莫元给我吧

计算位移的么? 如果准确,我的莫元都可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