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浮点数据的运算问题,精度,及其运行机制

楼主(2013-09-28):
是这样的 我要对这个数据进行运算y = (x - 11)/0.327879 ,  X的范围是11 --255, 也就是Y最大为744.17696772284897782413634298018(这个结果shi)结果要求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就行。  x是unsigned char型。这个式子该怎么写呢。
y=((float)((x - 11))/0.327879);可不可以

网友A:
(x - 11)*304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 11)*30499

这样的话,还得除以10000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还得除以10000啊

直接拿来用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来用不行么???

1/0.327879 = 30499,你这思想不错,

网友:
win8自带计算器有这个功能,xp的不知道去哪里整这个神器。

网友:
换成整数半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