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利尔达的FET430UIF能够读出MSP430F2013芯片中的程序?

楼主(2013-09-28):
请教各位,本人没有用过MSP430芯片,现在想用利尔达的FET430UIF读出MSP430F2013芯片中的程序,不知道是否可行?用什么软件可行,IAR吗?谢谢!

网友A:
加密了还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了还能读出来?

不确定是否加密了。难道MSP430的芯片下载程序自动加密?

网友B:
我这儿有个离线编程器就可以读~~~~USB那个就不知道裂~~~~

网友:
加密后,只能通过BSL读取,需要提供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有个离线编程器就可以读~~~~USB那个就不知道裂~~~~

请问读出来的是什么? 是flash中的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有个离线编程器就可以读~~~~USB那个就不知道裂~~~~

能分享一下让我试试吗?

网友:
FET430UIF是在线仿真用的,读应该不行吧。
如果没烧断熔丝,用MSP430PRGS倒是可以读出来,但是读出来的是十六进制码,不具备可读性,拿来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还以为楼主是要用FET430UIF读源代码?!这不是搞笑。源代码都能这么读了。呵呵。。。。

网友:
LSD-PRGS430USW_V2.15.exe

亲你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