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HEL5安装tftp服务器后用netstat -a | grep tftp查看不到启动

楼主(2013-09-28):
近来学习Linux,看的是国嵌的视频,按照下面的方法安装tftp服务器后,用netstat -a | grep tftp找不到启动的tftp服务,但是在tftp确实是安装了,用setup看配置,是
  • tftp,应该是对的了。

    一.TFTP服务器的安装
    利用以下命令就可以看到TFTP服务器已启动,则不用安装直接进入步骤4)。
    [root@localhost~]# netstat -a |grep tftp
    udp    0  0  * : tftp    *:*
    若没有安装,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的安装光盘中有RPM安装包,挂载光盘后进入到文件夹,找到相应的安装包。必须保证虚拟机上的CD/DVD(IDE)是出于连接状态下的。
    如果没有安装按下面步骤安装
    1)、挂载linux系统光盘
    [root@localhost ~]# mount /dev/cdrom /mnt
    [root@localhost ~]# cd /mnt
    2)、找TFTP软件包位置。
    [root@localhost mnt]# find ./ | grep tftp
    ./Sever/tftp-0.42-3.1.i386.rpm
    ./Sever/ tftp-server-0.42-3.1.i386.rpm
    3)、执行安装命令
    [root@localhost mnt]#rpm  -ivh  ./Sever/tftp-0.42-3.1.i386.rpm  //安装tftp-client 注意要安装了客户端才有tftp命令
    [root@localhost mnt]#rpm  -ivh  tftp-server-0.42-3.1.i386.rpm  //安装tftp-server
    4)、建立tftp的主工作目录
        [root@localhost mnt]# mkdir /tftpboot
    注意:权限问题 chmod 777 /tftpboot
    5)、修改配置文件
    [root@localhost mnt]# vi /etc/xinetd.d/tftp
    主要注意修改的两个地方:
    # default: off
    # description: The tftp server serves files using the trivial file transfer \
    #       protocol.  The tftp protocol is often used to boot diskless \
    #       workstations, download configuration files to network-aware printers, \
    #       and to start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for some operating systems.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tftpboot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6)、重启服务
    [root@localhost ~]# /etc/init.d/xinetd restart
    Stopping xinetd:                                           [FAILED]   //这一步我的是[ok]
    Starting xinetd:                                           [  OK  ]
    7)、查看是否启动
    [root@localhost ~]# netstat -a |grep tftp
    udp        0      0 *:tftp                      *:*      //我的这一步没有反应

    希望有高手帮忙解释下啊,谢谢~~~

  • 阿莫论坛20周年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楼主:
    没人知道????
    我顶~~~

楼主:
    使用下面这条指令后,又能显示了!!!!
    in.tftpd –s /tftpboot/ -u nobody -l

网友A:
    disable                 = no 这个修改了吗? 写了一大段, 发现没好好看帖子...

    in.tftpd –s /tftpboot/ -u nobody -l是独立启动一个tftp进程. .系统默认配置是把tftp挂在xinetd上统一管理, 看起来是没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able                 = no 这个修改了吗? 写了一大段, 发现没好好看帖子...

    in.tftpd –s /tftpboot/ ...

    修改了,还是谢谢前辈了。~~~~
    问题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