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更多的步进驱动IC,能有接近雷赛的吗?

楼主(2013-09-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们公司用TB6564,TB6064

网友A:
今天拆了一个细分器,里面的IC被打磨了。

网友:
我们正在研究ST的L6470

网友B:
直接找雷赛出来自己做的人买,价格很低。

网友:
TI的DRV8412
TRINAMIC的TMC262

网友:
TMC262LA+MOS方案据说可以超越雷赛任何产品,只是德国原装产品价格比较昂贵。
雷塞貌似使用IMS2000芯片+MOS方案做的就是最高端产品了!我买过一个IMS原厂的75V7A规格驱动器,速度确实可以上的很高,力矩没有更好的条件测试!没法定性描述!

网友:
步进要高速且力距衰减小,提高驱动电压就行了。因为电机转速越高,电机产生的反向电动势越高,相电流最后可能达不到额定电流,力矩就减小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些单芯片的驱动芯片,电压都不高,高速好不到哪去。a3986外加mos可以上到50v,如果还不够,中间再加上ir的h桥驱动,提高mos的电压,a3986电压仍维持在50以下,这是我认为最廉价的方案了。

网友C:
Dm 是不是数字式的,用DSP芯片采电流PWM控制的,据说性能好很多,而单芯片的都是模拟控制的。

网友:
雷塞  是 DSP tms320f28016 + IRF540 这类结构的.

网友D:
雷赛的几款数字系列的驱动器的方案是用的TMS320F28027,PWM控制电流,采样后的波形,送到28027的adc处理,然后PID控制,调整pwm的占空比。
我们常见的步进驱动的芯片,基本都是采用的斩波的方案,我还没见过哪个专用芯片是类似于雷赛的方案,包括性能最好的一款芯片IM2000S,也是用的斩波的方案。
阿莫如果对高速的扭矩有要求的话,可是试试提高驱动电压,24V和30V相比,高速下的扭矩差别都很明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了一个细分器,里面的IC被打磨了。

这芯片是THB6128吧

雷赛的那款是编程芯片做主控吧,检测一下高速时电流下降是否明显。若电流下降不明显或不降反升,可能是内部针对高速应用做了处理。

高速时,因为电感的作用,电流上升时间不够,便会影响到力矩的输出。

网友:
SLA7078,傻瓜式的控制

网友:
TI DRV8xx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m 是不是数字式的,用DSP芯片采电流PWM控制的,据说性能好很多,而单芯片的都是模拟控制的。 ...

雷赛860驱动器是使用IMS2000方案做的,支持512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赛的几款数字系列的驱动器的方案是用的TMS320F28027,PWM控制电流,采样后的波形,送到28027的adc处理, ...

我购买过一块IMS原厂7安驱动器,发现驱动速度可以上去,震动控制也很好,就是电机运行电磁噪声蛮大的,和我556驱动器没法比。爱好者开发的556规格驱动器。

网友:
驱动器不是一个芯片的问题,是一个系统。

网友:
试试TI的驱动芯片吧。
一次研讨会上,TI的产品经理介绍过他的驱动芯片如何如何的厉害。说是秒杀A3977之类的驱动。
TI的DRV系列。

网友:
TI的:
DRV8X.Stepper motor Drivers
Unipolar:DRV8803/04/05/06
LOW vltage:DRV8833/4/5/6
Indxer:DRV8818/11;DRV8821;DRV8824/25
mid current:DRV8812/13;DRV8823 DRV8843
High current:DRV8828/29/42/8412/8432
=============================

网友F:
TC1002 可代替 IMS2000,并且不用外接DAC

网友G:
TRINAMIC 的推广和支持太烂了

别看网上广告满天飞,真正要支持的时候,就困难了

我也在寻找能够替代雷赛的芯片驱动,本来看好TRINAMIC的,一番折腾,连个板子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TRINAMIC 的推广和支持太烂了

别看网上广告满天飞,真正要支持的时候,就困难了

不是早就有了啊,淘宝也有买的了,而且官网一直都有成品和开发测试版销售的啊。给的资料也比较详细啊。

网友:
雷赛的芯片也不用替代啊,很多爱好者开发的商品以量产的驱动器已经达到和超越他的驱动性能了啊。

网友:
我有块板子好像是THB7128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单块芯片做出的驱动器能达到雷赛级别的?

TCM262-PA自带MOS的,不过也需要支持SPI接口的单片机进行配合!最大电流只支持1.5A,驱动57大步进电机显得比较吃力了!其它的单芯片很少听说!更没有使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芯片是THB6128吧

雷赛的那款是编程芯片做主控吧,检测一下高速时电流下降是否明显。若电流下降不明显 ...

查了一下资料,确实是THB6128

网友I:
前几天刚去过一趟深圳雷赛,我也测试过几种,好像都没办法超越雷赛  dm442

网友:
tmc262好像不错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TC1002 可代替 IMS2000,并且不用外接DAC

深圳天微TC1002
比IMS2000多了2路DAC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刚去过一趟深圳雷赛,我也测试过几种,好像都没办法超越雷赛  dm442

你测试什么没有超越442呢。。。。

网友:
442我真没有用过,但是60V以上的我用过,没有芯片可以超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测试什么没有超越442呢。。。。

60,70转时的震动,都有dm442的小,非常静音,相同的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60,70转时的震动,都有dm442的小,非常静音,相同的电机

如果说震动控制,我相信貌似没有4线驱动器能干的过6线驱动器的,我DIY的6线驱动器在任何速度几乎完全感觉不到震动!就是运行电磁噪声大了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如果说震动控制,我相信貌似没有4线驱动器能干的过6线驱动器的,我DIY的6线驱动器在任何速度几乎完全感觉 ...

六线驱动器,是怎样的?还是两相的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六线驱动器,是怎样的?还是两相的电机吗?

对是两项电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六线驱动器,是怎样的?还是两相的电机吗?

理论上是4相电机了!就是厂家的6线制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理论上是4相电机了!就是厂家的6线制电机!

就是带中间抽头的那种吗?

我都是忽略抽头,当作四线的电机来用

6线的驱动器,没见过呀。有什么好处?

我重点关注静音、振动方面,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建了一个测试的平台,雕刻机的工作台面拖着5KG的拉力,也就是重负荷的情况。
电机是57,2A
6064, A3977, ...

如果你使用下雷塞的ND556驱动器后估计又会说DM542差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带中间抽头的那种吗?

我都是忽略抽头,当作四线的电机来用

我DIY过STK672-080芯片的4相电机驱动器!6线驱动震动控制非常好!电磁噪声不知道是不是我布线问题导致的,还是固有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带中间抽头的那种吗?

我都是忽略抽头,当作四线的电机来用

6线电机当做4线来使用效果不太好!相对单纯4线来说!三洋二手576线我改成4线后感觉力矩转速发热提升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
网上找的:
http://blog.csdn.net/djimon/article/details/6749090

名称       最高电压      最大电流            细分                                   封装

THB6128       35                 2           1/2/4/8/16/32/64/128              TSSOP

A3977            35               2.5          1/2/4/8                                 TSSOP/PLCC

A3979            35               2.5           1/2/4/16                              TSSOP

A3980             50               1             1/2/8/16                              TSSOP

A3982             35                2             1/2                                    TSSOP

A3983             35               2              1/2/4/8                              TSSOP

A3984             35               2               1/2 /4/16                           TSSOP

A3987             50             1.5             1/2 /4/16                             TSSOP

L6228             52             2.8              1/2                                         SO

L6208            52             5.6               1/2                                         SO

THB6064H      50             4.5              2/8/10/16/20/32/40/64              HZIP       连续可调 简单 简单

TB6560          40              3.5            1/2/4/8                                  HZIP

TA8345          40               2.5           1/2/4/8                                  HZIP        固定2档可调 简单 简单

THB6016H     40             3.5           1/16                                         HZIP        固定4档可调 简单 简单

另外论坛里有个TRINAMIC,经常见他推荐步进驱动芯片

网友:
这个200S的升级版,用来替代雷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说震动控制,我相信貌似没有4线驱动器能干的过6线驱动器的,我DIY的6线驱动器在任何速度几乎完全感觉 ...

你的卖不卖,我买个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卖不卖,我买个回来研究研究

第一版打样有点缺陷,使用不方便!第二版已经做好了还没准备去打样!可以支持48伏电压供电,建议36-42伏使用!这个芯片不带散热片可以支持到1.5A电流!第二版设计了一个20克的散热片还没试验能到多少电流呢?

网友L:
看来雷赛的东西不错啊,阿莫间接给它做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雷赛的东西不错啊,阿莫间接给它做了广告

好东西值得大家互相推荐

网友:
雷塞的走起来确实挺稳

网友:
建议用TI  DRV84xx系列或者DRV88xx系列  我自己用过的有DRV8412   DRV8841

网友:
手上的雷塞的驱动器是FPGA的方案a3p060

网友:
我在用TL206A,外置MOS管,60V电压。
不是广告啊。

网友:
206 是上海观涛的吧

雷塞的驱动器是FPGA的方案a3p060 的,应该是针对86及以上机号的电机吧,特点应该在于高速上,振动和噪音一般

262那个在淘宝上有成品板呀,大概是180左右。 搭配2A的57应该可以。电流是3.5A的

其实用专用的全集成芯片,可以考虑动态切换参考电压,用MCU的PWM经RC产生。高速时提升参考电压,以保障电流满足需求。对于固定配对电机的方案,不会太麻烦

网友(2013-12-16):
白山的没人用吗,感觉白山的也挺好呀

网友(2014-02-27):
楼主,你后来测试过tmc262没,有啥结论不?

网友:
手上有两块80V高压驱动的步进电机驱动板57电机。分析了一下是纯硬件数字IC设计的。是2W多块的全自动电脑剥线机上拆下的。速度估计超越雷赛。毕境是高压的。还商品化的机器拆的。

网友:
所用到的全部IC为:hef4081BP HEF4011BP LM339N HEF4538BP  CD4023BCM CD4556BE D4029BC 6N136

网友:
+4对IRF640

网友:
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继续讨论了呢

网友(2014-04-26):
速度高的应用场合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了一个细分器,里面的IC被打磨了。

这个像THB6128.

网友:
驱动器知道德国百格拉   但是好像很贵啊
IC真是不知道了

网友(2016-09-08):
请问最后用了TRINAMIC的芯片了吗?

网友(2018-04-25):
>雷赛的几款数字系列的驱动器的方案是用的TMS320F28027
Is there a better dsp available now?

网友:
前段时间测试了自制DRV8711的驱动板,设计RMS电流10A,供电36V,带86 6A 的两相混合不进,
效果还是不佳(噪音大,低速震动严重,很容出现保护,芯片飞烫(85)),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测试过,有没有step控制+GateDriver+Mosfet的方案推荐呢?

网友:
>我在用TL206A,外置MOS管,60V电压。
Is it a clone of TI product? The data sheet is very simple.
It looks a nice product. Is there a sales channel available?

网友(2018-07-27):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雷赛出来自己做的人买,价格很低。

求推荐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