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软件控制变频器(转发的)

楼主(2013-09-28):
用串口调试助手(SComAssistant V2.2 For WIN9x/Nt/200),对富士变频器5000G11 FRN2.2G11S-4CX 就算是那RS485的接线没有错。只要发错帧接收区是没有任何数字回来的,不管是错了地址,总校验。 还有就是他的校验方法,他的帧是除了帧头,从地址到最后都16进制的总和,就是相加等出来的数就是总校验。要是发的正转帧或反转帧是正确的,那变频器上面的那运行灯(RUN)就会亮。在开始是没有接RS485线是,先用万用表量下,那DX-和DX+ 看下电阻是不是正反量都是80千欧.在发了正确帧后,就会有反回的帧,要是帧正确那就先发正转或反转的帧,这时只是起动,再发给定的频率,这时才有输出。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如下
  串口=com1
波特率=9600
校验位=NONE
数据位=8
停止位=1

十六进制显示=勾上
十六进制发送=勾上
自动发送周期=1000毫秒

变频器的设置如下

先按PRG键 出来数据设定,再按RUNC.DATA键,再一直按住上箭头,出现H开头的参数。
H30=3      连接功能(就是你选择是面板操作还是端子操作,还是RS485通讯操作变频器)
H31=12       RS485站地址(就是变频器连的太多了时,每台变频器一个名称,要不知道主机叫谁动作)
H32=3        故障处理
H33=2.0s     定时时间
H34=1        传送速度(就是波特率,现选的是9600)
H35=0        数据长度  (现选的是 8位)
H36=0        奇偶校验 (现选的是  无   总校验是要算到整条帧里面去的,除帧头的总和)
H37=1        停止位   (现选的是  1   就是1位停止位)
H38=0s       无响应时间
H39=0.01s    间隔时间

下面是经过实验成功的帧

(FRW) 正转:01 31 32 05 66 30 30 30 31 03 39 32
      接收区:01 31 32 06 66 03 44 32

(REV) 反转:01 31 32 05 66 30 30 30 32 03 39 33
      接收区:01 31 32 06 66 03 44 32

(STOP)停止:01 31 32 05 66 30 30 30 30 03 39 31
      接收区:01 31 32 06 66 03 44 32

要是发送0.01Hz或60Hz以上没有反应不响应时。是因变频器的限制,上限频率或下限频率。

(0.01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1 03 35 42
(0.02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2 03 35 43
(0.03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3 03 35 44
(0.04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4 03 35 45
(0.05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5 03 35 46
(0.06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6 03 36 30
(0.07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7 03 36 31
(0.08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8 03 36 32
(0.09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39 03 36 33
(0.10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0 30 41 03 36 42

  (10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3 45 38 03 37 41
  (20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7 44 30 03 37 35
  (30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42 42 38 03 38 36
  (40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46 41 30 03 38 31
  (50Hz):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1 33 38 38 03 36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