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EMC与LCD之间有冲突

楼主(2013-09-28):
调试LPC1788程序发现EMC接口与LCD刷屏有冲突,在读EMC连接的nandflash或norflash时LCD屏会出现闪屏,而且会出现错位的现象。LCD数据缓存在SDRAM中,应该是EMC缓存的冲突。不知道有那位大拿遇到过,并解决了。如果不能解决,程序外置norflash就不能使用LCD了,那1788这个地方就有点鸡肋了。问周立功的人也说不出解决办法

网友:
只试过LCD,没有同时测试EMC。不过也别太依靠LPC1788的LCD,其实要是能移植好modbus,上位机直接选择市面上同样的触摸屏,这样效果更好,大大缩短开发时间,至于LCD触摸屏之类的就交给ARM9.ARM11、A8、A9之类的处理器去做吧

楼主:
不应该呀,lpc1788移植过uClinux

网友:
降低LCD刷新率。读取SDRAM内的数据过于频繁,在读NAND Flash的时候容易受影响。减小LCD刷新率的话就大大降低了LCD刷新时读取SDRAM和程序读取NAND Flash的冲突了。

网友:
我的系统上还看不出影响,各干各的事,相互不影响

网友(2014-02-01):
我遇到的问题现象是:
1,不初始化LCD时SDRAM读写正常
2,初始化LCD后读正常,char写有时出错,short、int写正常。

网友A:
刚设计LPC1788的板子......这个CPU的管脚真乱啊..........是我遇见最乱的!NXP的设计能力在哪能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设计LPC1788的板子......这个CPU的管脚真乱啊..........是我遇见最乱的!NXP的设计能力在哪能体现? ...

東南西北一起來,哈哈,要是錢還差不多

网友:
布线的时候超级的头疼.....乱七八糟....还有数据端口的!估计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这种很麻烦的。

网友(2014-04-15):
布线不好,降低频率

网友(2014-06-06):
我试过LCD+NAND + SDRAM 没有发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建议检查一下LCD的配置信息。系统主频96MHz,EMC和系统主频一直,实际差不多1s读取1M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