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好的FPGA开发板

楼主(2013-09-28):
新手入门。试问FPGA领域,有没有类似正点原子STM32 Alientek那种比较经典的开发板?
想自己学习。希望大牛推荐品牌或购买网址。谢过!

网友A:
今天刚到,买的21EDA的,性价比不错。260大洋,用的EP2C8,带32MB的SDRAM,Nor FLASH,一般开发板有的他都有。

网友:
想学xilinx的话 可以看看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2374-1-1.html

网友:
同问,这个还是有必要选个合适的

网友B:
100元刚出头的XILINX FPGA 开发板,有视频教程,软件资料丰富,并在不断完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70303990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到,买的21EDA的,性价比不错。260大洋,用的EP2C8,带32MB的SDRAM,Nor FLASH,一般开发板有的他都 ...

我也有着块板子 NIOS 调试运行的时候不是很稳定。

网友:
如果你有单片机开发板的话,可以只买一个FPGA的最小系统,因为一般单片机开发板上的外设芯片都可以引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着块板子 NIOS 调试运行的时候不是很稳定。

板子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板子布线设计的不是很完美因为板载的功能太多了 导致一些高速的信号线下面没有完整的地平面 在用USB blaster进行NIOS调试的时候会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还有EP2C8其实就是一个入门级别玩的芯片,他的容量还是比较小的一个NISO几个RAM控制器一个DMA基本上就满了很难再加入一些自己的IP核进去,建议LZ还是一步到位搞一个30K LEs的Cyclone IV系列的开发板。

网友:
如何定义“好”?
便宜?
资源丰富?
稳定?
教程多?
扩展性强?

没有十全十美的板子,只有合适自己的板子
不说清楚怎么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元刚出头的XILINX FPGA 开发板,有视频教程,软件资料丰富,并在不断完善。
http://item.taobao.com/ite ...

你那块的FPGA芯片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也想入门一下FPGA,不知道啥样板子适合?简单入门一下。

网友:
对于新手 我推荐MCUPRO的板子  他那也有ALTERA的,ALTERA  资料好找 学习快    投资少
入门了再选好些的板子

网友:
cyclone4,Sdram
关键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