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操作vs1003正弦测试不正常

楼主(2013-09-28):
lpc2103操作vs1003正弦测试不正常,大家帮我看看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 include "config.h"
# define REST                   1 << 0                                                                                        /*  P0.00口作为VS1003 REST控制线        */
# define DREQ                   1 << 1                                                                                        /*  P0.01口作为vs1003 DREQ控制线        */
# define XDCS                     1 << 2                                                                                        /*  P0.02口作为vs1003 DCS控制线        */
# define XCS                    1 << 3                                                                                        /*  P0.03口作为SSP从机的片选          */

# define    LED1    1 << 17                                             /*  P0.17控制LED1               */
# define    LED2    1 << 18                                             /*  P0.18控制LED2               */
# define    LED3    1 << 19                                             /*  P0.19控制LED3               */
# define    LED4    1 << 20                                             /*  P0.20控制LED4               */

# define COMMAND_READ   0x03            //读操作指令
# define COMMAND_WRITE  0x02                          //写操作指令

# define  SCI_MODE                                  0x0
# define  SCI_STATUS                          0x1
# define  SCI_BASS                                 0x2
# define  SCI_CLOCKF                         0x3
# define  SCI_DECODE_TIME                 0x4
# define  SCI_AUDATA                        0x5
# define  SCI_WRAM                                 0x6
# define  SCI_WRAMDDR                         0x7
# define  SCI_HDAT0                                 0x8
# define  SCI_HDAT1                                 0x9
# define  SCI_AIADDR                        0xA
# define  SCI_VOL                                 0xB
# define  SCI_AICTRL0                         0xC
# define  SCI_AICTRL1                         0xD
# define  SCI_AICTRL2                         0xE
# define  SCI_AICTRL3                         0xF
//uint8 const uiBuf[8]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
** Function name:                DelayNS
** Descriptions:                长软件延时
** input parameters:    uiDly延时控制值,值越大,延时越长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NS (uint32  NDly)
{
    uint32  i;

    for(; NDly > 0; NDly--){
        for(i = 0; i < 500; i++);
    }
}

void LDelayNS (uint32  uiDly)
{
    uint32  i;

    for(; uiDly > 0; uiDly--){
        for(i = 0; i < 50000; i++);
    }
}

/*********************************************************************************************************
** Function name:                MSPIInit
** Descriptions:                初始化SPI接口,设置为主机,每次传输16位数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MSPIInit(void)
{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00FF) | (0x15<<8);                              /*  设置SPI引脚连接                         */
        SPI_SPCCR   = 0x6C;                                                                                                    /*  设置SPI时钟分频                          */
        SPI_SPCR    = 0 << 2 |                                                                                                /*  设置SPI每次传输发送和接收8位数据*/
                                  0 << 3 |                                                                                                /*  CPHA = 0第一个时钟采样          */
                            0 << 4 |                                                                                                /*  CPOL = 0,SCK有效                      */
                      1 << 5 |                                                                                                /*  MSTR = 1,设置为主模式                 */
                      0 << 6 |                                                                                                /*  LSBF = 0,SPI传输MSB在先         */
                      0 << 7 ;                                                                                                /*  SPIE = 0,SPI中断禁止                 */
                 //     8 << 8 ;                                                           /*  设置8位传输                 */
}

/*********************************************************************************************************
** Function name:                MSPISendData
** Descriptions:                SPI主模式发送数据
** input parameters:    uiData: 将要发送的数据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S0SPDR: 返回值为读取的数据
*********************************************************************************************************/
uint8 MSPISendData(uint8 uiData)
{
        SPI_SPDR = uiData;
        while ((SPI_SPSR & 0x8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return(SPI_SPDR);

}

/*********************************************************************************************************
** Function name:                WRITE_VSCOMMAND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8 WRITE_VSCOMMAND(uint8 VS_addr,uint8 VS_hdata,uint8 VS_ldata)
{
        while((IOPIN&DREQ)==0);

        IO0CLR = XCS;
        //IO0SET = XDCS;
        MSPISendData(0x02);
        MSPISendData(VS_addr);
        MSPISendData(VS_hdata);
        MSPISendData(VS_ldata);

        IO0SET = XCS;
        while((IOPIN&DREQ)==0);
        return(0);
}

/*********************************************************************************************************
** Function name:                SEND_SDI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8 SEND_SDI(uint8 SDATA)
{
        while((IOPIN&DREQ)==0);

        IO0CLR = XCS;
    IO0SET = XDCS;
        MSPISendData(SDATA);

        IO0CLR =XDCS;
        IO0SET = XCS;

        return(0);
}
/*********************************************************************************************************
** Function name:                restVS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restVS(void)
{
        IO0CLR =  REST;
        DelayNS(100);
        IO0SET   = XCS  | XDCS | REST;
        while((IOPIN&DREQ)==0);
         DelayNS (1);
        WRITE_VSCOMMAND(SCI_MODE,0x08,0x20);//CHU SHI HUA
         DelayNS (1);
        WRITE_VSCOMMAND(SCI_AUDATA,0xBB,0x81);//CHU SHI HUA
         DelayNS (1);
         WRITE_VSCOMMAND(SCI_BASS,0x00,0x55);//CHU SHI HUA
         DelayNS (1);
        WRITE_VSCOMMAND(SCI_CLOCKF,0x98,0x00);
         DelayNS (1);
        WRITE_VSCOMMAND(SCI_VOL,0x20,0x20);
         DelayNS (1);
        SEND_SDI(0xFF);
        SEND_SDI(0xFF);
        SEND_SDI(0xFF);
        SEND_SDI(0xFF);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SINE_TEST
** Descriptions: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INE_TEST(void)
{
        uint8 x=0;
        while((IOPIN&DREQ)==0);
        SEND_SDI(0x53);
        SEND_SDI(0xef);
        SEND_SDI(0x6e);
        SEND_SDI(x);
        SEND_SDI(0x00);
        SEND_SDI(0x00);
        SEND_SDI(0x00);
        SEND_SDI(0x00);
        LDelayNS(1000);
        //IO0SET = XDCS;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SPI做主机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FF00;   //SET P0.0~P0.3 IS GPIO

        MSPIInit();                                                                                                    /*  初始化SPI接口                                 */
        IO0DIR  = XCS | XDCS | REST;                                                    /* set  XCS | XDCS | REST is output                         */
        IO0SET = REST;
        restVS();
        SINE_TEST();

        while(1);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