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真奇怪,我这个账号总是提示密码账号错误,但是用手机可以正常登陆,

楼主(2013-09-28):
如题,win8.1  9600版本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时原来在Win8里运行得好好的三维软件,在Win8.1里面很多快捷键在执行时只显示图标,却不能用,而且运行速度奇慢。  还是X64的系统哦

楼主:
看来还得换回win8,郁闷。不行明天再试试别的版本。

网友:
win8也是这个样子的,好像要禁用guest用户,还有一堆的设置,去网上找个教程吧。

楼主:
什么都没有更改,今天可以使用ID登录了,密码账号我不可能记错的,奇怪啊!

网友:
你才用win8.1?
有没有发现他的英文字符显示超难看?
我在第一时间升级到win8.1 preview
那个字啊,看起来惨不忍睹啊

后来我在网上看要替换字库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