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新出的步进电机驱动器DRV8711

楼主(2013-09-29):
有用过的没有啊,都整了一个月了,还是驱动不了啊

网友:
多啃数据手册测吧

网友:
数据手册还是最重要的

楼主:
今天终于转了,做了四个,只有一个转,还在找问题,也只能啃数据手册了

网友A:
内置MOS的吗。。。需要配合配置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MOS的吗。。。需要配合配置单片机吗。。

不是内置MOS,需要以SPI方式配置参数attach://

网友B:
楼主这个片子现在什么价格?
那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高电压多少?

手册里写的最大6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片子现在什么价格?
那里买的?

申请的样片啊

楼主:
现在电机可以运行了,效果还不错,电流两三安发热很小,但是芯片的保护太敏感了,用交流电源供电时老是触发驱动芯片的欠压保护,请教一下怎样才能避免欠压啊

网友:
之前为什么不行啊,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2013-11-27):
我也在用这个  我在代理商那里买的45一片  到现在也没驱动起来呢。我照着开发板画了一块,哪位需要可以共同研究一下。留下联系方式。
我这里有几个问题:
楼主是用什么驱动的也是用430么?
手册上说V5是输出信号,为什么当我给sleepen高电平的时候V5才有输出?不是应该直接接上VM就有输出了么。

网友D:
楼主,问一下保护的问题解决了么,我这里总发生失转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换上大电机后发生过流保护,不知道怎么提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一下保护的问题解决了么,我这里总发生失转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换上大电机后发生过流保护,不知 ...

那个V5输出的电流只有一二十毫安,我没有用,单片机用的是STC,只是配置了一下参数,没有检测失速,把失速检测设置成外部的就不会停转了,现在一直是加交流电时欠压保护,过流保护没出现过,电流的大小通过设置寄存器和加测电阻就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V5输出的电流只有一二十毫安,我没有用,单片机用的是STC,只是配置了一下参数,没有检测失速,把失 ...

多谢楼主,我现在已经转了,我使用340驱动的。只对00寄存器设置了,我采用外部供电给控制器。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新片如可设置静态电流呢?是控制04寄存器中的TDECAY么?

网友B:
大家现在的mos管用什么的?

目标实现多大工作电流的电机啊?

网友E:
也要开始写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也要开始写程序了。。

你也在用这个片子?

通过SPI口配置8711后,发脉冲和方向就可以使步进电机转起来了?

加,减速是它自己控制吗

不用另外控制脉冲发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也在用这个片子?

通过SPI口配置8711后,发脉冲和方向就可以使步进电机转起来了?

刚开始弄。。 还没接电机。先做个上位机,方便直接配置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弄。。 还没接电机。先做个上位机,方便直接配置寄存器。

TI官网有现成的上位机,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现在的mos管用什么的?

目标实现多大工作电流的电机啊?

IR/LR2905,电机电流最大四五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在用这个片子?

通过SPI口配置8711后,发脉冲和方向就可以使步进电机转起来了?

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可以通过外部的PWM和逻辑电平控制,也可以通过SPI口写寄存器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可以通过外部的PWM和逻辑电平控制,也可以通过SPI口写寄存器控制 ...

做步进电机驱动的话

需要把
STEP / AIN1  输入脉冲数
DIR / AIN2  方向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TI官网有现成的上位机,挺好用的

官网的上位机 需要配demo板才能用。 基本上就是仿官方的上位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步进电机驱动的话

需要把

是的,sleep是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的上位机 需要配demo板才能用。 基本上就是仿官方的上位机写的。

哦,我是把官网上位机的命令读出来,根据它的命令写的程序,自己不会做上位机啊,以后得学学

网友(2013-12-27):
官方有程序吧,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2014-02-25):
看了DRV8711,似乎非常OK的芯片。与tmc262可以比较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DRV8711,似乎非常OK的芯片。与tmc262可以比较的感觉。

tmc262多少钱一片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和雷赛驱动器比较起来,效果咋样?

网友G(2014-05-05):
正在做DRV8711的驱动器,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在做DRV8711的驱动器,围观一下

DRV8711做的驱动效果怎么样呢?很关注这个芯片。

网友:
还不错吧,外围简单,跟262相比,有优势也有劣势。。。

网友:
细分等一些设置 要用SPI 去控制 很少有外扩MOS管的 不错 TMC 有点贵

网友(2014-11-05):
引用 楼主:
那个V5输出的电流只有一二十毫安,我没有用,单片机用的是STC,只是配置了一下参数,没有检测失速,把失 ...

层主的电机转动正常吗 我也是自己用stc做的8711驱动板,总是感觉丢步啊,各个细分数都丢步,能把你的设置程序贴出来吗?

网友:
推荐TLP2161,2路高速光藕用于信号隔离。

3块多钱,用在驱动器里。

网友:
45元+8个mos管约10元+mcu约5~10元。。。。。和成品能驱动4A 57步进,的驱动器(雷赛的报价?)来比较下,,,折腾的成本也不小啊。

网友:
我是用drv8711驱动2个直流有刷电机,a桥老是过流保护- -!

网友:
有进展吗?能做个开发板出来吗?

网友(2016-03-05):
做了两块板,一块可以,一块只能读写一次,给脉冲能转,但是SPI已经不能再配置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知道用DRV8711+分立MOS管的方案,成本跟DM556数字式驱动器比较有没有优势。

网友H:
做高端产品千万别用TI电机芯片。设计能力超强的可以忽略

网友:
现在还有人在用这个吗?

网友I:
很好驱动吧 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2016-07-02):
引用 网友I:
很好驱动吧 你多少钱买的?

想了解一下我们步进驱动芯片吗?功能跟ti的差不多,加995971182

网友(2016-10-13):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机可以运行了,效果还不错,电流两三安发热很小,但是芯片的保护太敏感了,用交流电源供电时老是触发 ...

楼主,你说的是DRV8711芯片不热还是MOS管不热?我用的MOS管非常热。(虽然这是几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做高端产品千万别用TI电机芯片。设计能力超强的可以忽略

那你推荐哪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推荐哪一家?

可以看看 东芝和allegro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机可以运行了,效果还不错,电流两三安发热很小,但是芯片的保护太敏感了,用交流电源供电时老是触发 ...

可以进行欠压补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