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3D更换电池后测量值大了%50,怎么调?

楼主(2013-09-29):
前几天用完忘了归OFF档,放假两天回来没电了。案后更换了一颗电池,长方体9V,测得5V电压显示7.4V,测220VAC显示320VAC左右。。。
观察其背面有一个可调电阻,调之,测5V最小只能到6.8V左右。怎么办???

网友:
唉,很多国产低端表只能用四个字形容:“虚有其表”。

网友A:
你这表也太低端了吧。我40+买的红旗表,标准电压9V,实际两节锂电到6.5V才会电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表也太低端了吧。我40+买的红旗表,标准电压9V,实际两节锂电到6.5V才会电量低。 ...

这婊35元,难道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婊35元,难道是一次性的?

看你这表PCB后面都没元件,估计是一次性表吧。。
我那表虽然说也垃圾,但后面元件起码比你的多。

网友B:
新安装的电池电压是多少?
我也用的UT33, 换了很多次电池,也出现忘关机没电情况. 现在都正常, 精度真是物超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安装的电池电压是多少?
我也用的UT33, 换了很多次电池,也出现忘关机没电情况. 现在都正常, 精度真是物超 ...

不知道了。蜂鸣器也不响了。

网友C:
你的新电池太旧了

网友:
你的新电池没有电了,或者是多年的陈货,内阻很大的那种,值偏高是电池电压低的表现。

网友D:
你把基准调乱了。

网友E:
换FLUKE
我用了几台国产表,真是生不如死。每天必须花时间去看表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基准调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FLUKE
我用了几台国产表,真是生不如死。每天必须花时间去看表是不是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新电池太旧了

新电池啊,9V只剩6V了。。。。

楼主:
更换又一块新电池后,找了个正常的万用表校准了,一切恢复正常!对了为省电,我顺便把背光灯的走线给割了!

网友:
使用9v电池的表,功耗都大,电池不好就更杯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换又一块新电池后,找了个正常的万用表校准了,一切恢复正常!对了为省电,我顺便把背光灯的走线给割了! ...

我把背光灯的开关修改为电源开关了,这样按一下就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背光灯的开关修改为电源开关了,这样按一下就关机

有创意啊啥时候也弄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创意啊啥时候也弄个!

这个按键就是个开关, 铜皮用刀切断,然后将电池的引线接上就OK了. 简单好用

UT33真是个奇葩系列, 价格30多元,精度还不错,最常用的表了. 台表有六位半的,不指望UT33多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键就是个开关, 铜皮用刀切断,然后将电池的引线接上就OK了. 简单好用

UT33真是个奇葩系列, 价格30 ...

确实如此,基本需求满足得了就足矣!

网友F:
买个新的吧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新的吧 靠谱

不用了,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背光灯的开关修改为电源开关了,这样按一下就关机

改好了,割了3根线,飞了3跟线。。。一下子爽了啊,直接一按就关了。不用再去扭OFF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