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_fighter如何烧录ATMEGA32U4-AU,提示芯片ID不同

楼主(2013-09-29):
AVR_fighter里面没找到atmega32u4选项,选atmega32芯片提示芯片ID不同。请问一下AVR_fighter需要怎么配置才能烧录atmega32u4芯片?看了一下芯片编辑,不太熟悉,不敢随便设置。要怎么添加这款芯片呢。

网友A:
继续会有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会有啥情况?

继续貌似写进去了,有进度条,也有写好的提示音,但是不能运行!感觉应该是写的不对

网友B:
貌似记得贴片和直插的ID不一样,但是也可以烧,是不是程序不对啊。。
还有可以在芯片编辑里面把ID改了,以后就不会有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记得贴片和直插的ID不一样,但是也可以烧,是不是程序不对啊。。
还有可以在芯片编辑里面把ID改了,以 ...

先表示感谢,只改ID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表示感谢,只改ID可以吗!

我说的就是改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改ID啊、、

我试试看!

网友C:
肯定不可以这样啦,32和32U4差太远了,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如果你这个软件不能自定义编程烧录的话,就那只能换个软件来烧录了。
我看软件上面有写芯片编辑啊,你可以自己定义32U4的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可以这样啦,32和32U4差太远了,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如果你这个软件不能自定义编程烧录的话,就那 ...

是的,我感觉也是有差异的,软件带有芯片编辑功能,但是对其中的有些参数不知道如何设置,不知道,你是否熟悉呢,我截图给你看一下,方便的话,指导一下!

楼主:
具体要怎么自定义呢,有知道的朋友吗!帮帮忙!

网友:
这个对着DATASHEET做就好了啊,在这里求别人不如自己动手啊

网友:
你试试看可以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