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tm32和fpga结合起来玩啊

楼主(2013-09-29):
拜请大神们指导啊,fpga作为硬件,stm32成为mcu,如何把stm32和fpga这样结合起来

网友:
使用数据总线

网友:
淘宝iboard or icore即可

网友A:
直接在FPGA里加个开源的IP核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折腾

网友:
fsmc 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FPGA里加个开源的IP核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折腾

这个方法好……感谢啊

网友:
大熊猫那有,我正打算买个

网友(2013-10-30):
淘宝找找吧!

网友:
STM32弄个4XX的吧,要不有点浪费FPGA的高速

网友:
数据总线或者spi方式

网友:
fsmc就好,跟8080总线比较像

网友(2014-03-09):
好高深啊

网友(2014-06-16):
有点高深,呵呵。

网友:
为了结合而结合,没意思的说

网友:
慢速spi,快速fsmc,不过FSMC得调准点,板子走线也要等长,这样稳定点。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AXI总线,不过那个是赛灵思的ZYNQ-7000的芯片

网友B:
直接玩MicroBlaze软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玩MicroBlaze软核就行了。

不错的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