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能否用于校正DS18B20组成的测温电路?

楼主(2013-09-29):
例如fluke这款测温仪,
1.实际中能否用来校正LM35或DS18B20构成的测温电路?
2.如果不能,那么一般如何校正LM35或DS18B20构成的测温电路?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能把,貌似测温仪测的是面而不是点,精度应该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貌似测温仪测的是面而不是点,精度应该不高

如果测量的是面,这么说贴近测量的话,也能获得类似测点的数字
我还没用过这类仪器,以前看过太平洋电脑他们用来测笔记本,现在他们换成热成像仪了

热成像仪太贵,超预算了

网友:
上高级别的水银温度计,较准过的铂电阻应该也可。红外的恐怕比被校准的还低

网友:
直接买A级铂电阻+电阻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