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无刷电调(轿车专用讨论)

楼主(2013-09-29):
想与大家讨论一下,作为轿车电机应选异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永磁无刷电机、还是串励电机为优呢?我个人偏向看好永磁无刷电机,它易于实现散热,体积小,重量轻,扭力大,且更有利于采用新型直接转矩控制。谁能给出不一样的看法?

网友A:
特斯拉 用的好像是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 用的好像是三相异步电机

为什么要用异步电机呢,我觉得无刷更好?

网友:
体积和功率……

网友B:
功率密度最高的应该是永磁同步电机,所以北京的纯电动车发展方向就是永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密度最高的应该是永磁同步电机,所以北京的纯电动车发展方向就是永磁同步。 ...

认同,好像它着永磁无刷和异步电机的优点之合。。。
不过它的调速范围没有永磁无刷好。

网友:
厉磁扭力大,为什么不用?

网友:
你看看现成的方案,用永磁的很少,我们跟万向合作,都是用的异步机!

楼主:
是的,现在的公交车一类用异步电机的较多。但我总是觉得异步电机不是特别好。
用它时,我觉得开关管开关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还有厉磁线圈损耗,能量回收和无源厉磁制动都有些不方便。

网友:
异步电机便宜,使用时间最长最成熟,结构简单好维修,中低端应用普遍选异步机
但发展趋势还是永磁同步电机
也有用开关磁阻电机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家,汽车上的差速器是作什么用的,如何用电子主动差速器来替代机械差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家,汽车上的差速器是作什么用的,如何用电子主动差速器来替代机械差速器。 ...

下面是讲解差速器的视频,希望能有帮助: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2MzEwNzcy/v.swf

网友C:
有人用三个直线电机,模拟发动机缸体运动。通过离合器直接输出到变速箱。

网友(2014-02-20):
13楼的视频真古老

网友:
视频很牛逼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用三个直线电机,模拟发动机缸体运动。通过离合器直接输出到变速箱。 ...

?好奇的问,为什么用电动机了还用机械变速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奇的问,为什么用电动机了还用机械变速箱

个人猜想   应该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想   应该是效率的问题。

???不明白

网友:
我记得直线电机也是永磁的
永磁无刷电机都有个高效区,在一定转速内效率最高。变速箱的存在是为了电机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相对固定的转速范围吧。
当然本人没有计算过相对变速箱的损耗到底哪个效率高点。

网友(2014-03-29):
弱弱的问一下电机有分多少种?

网友:
我觉得,现阶段异步机是有优势的,异步机便宜,同步机用的永磁体价格贵,异步机赖抗,没同步机那么憔悴,同步机用的磁材料在高温时会失磁,而且是永久性的,温度保护没做好就悲剧了,当然,同步机效率会高点,其实异步机经过改造,把转子铸铝改铜效率会高一点,比同步机差不哪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异步电机呢,我觉得无刷更好?

还是综合效率的问题,无刷转速下降效率急剧下降。异步电动机工作在高转速采用变速系统。

网友:
目前市场上的那些代步车是不是都是无刷的啊,想研究一下2000W左右的60V或者72V的无刷控制器

网友:
电动自行车几百瓦能跑的飞起,电动汽车的电机功率有必要这么大吗?
电动自行车用永磁无刷电机还不错,电动汽车也能不能把电机设计在轮子上,散热容易多了。

网友:
学校老师和车企合作的项目都是永磁同步的

网友(2014-09-28):
讨论这个没什么意义,给你50个国产博士外加5年时间也搞不定,而且还把国外的产品摆在实验室专供研究。还是把你说的要做的32BIT无刷电调做出来再说吧!可以参考BLHELI代码,我们可以切磋一下无刷电调技术喔!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使用同步电机在车辆上坡时一旦发生失步扭矩不够时车辆有可能会后退,有安全隐患。如果要加编码器的话那就是伺服电机了,不在讨论之列。同步电机长期高温和震动的环境下有可能失磁。异步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网友:
嗨,探讨没用的,我曾经亲眼亲手接触过法国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机,还不是看看而已。

网友:
好像目前主流的方案还是交流异步电机+变频器,指公交和乘用车

网友(2015-02-12):
建议先把小功率电调技术做好,再入手大功率的

网友:
汽车级的涉及的东西太多

楼主(2015-12-19):
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楼主:
PMSM控制时,在FOC算法中,专家们是如何控制其正反转的呢?